[Kinetis] K22F-大家都是怎么下手学习?

楼主(2015-11-05):
最近刚刚在学习K22F开发板,昨天把KSDK里面demo-APP演示了一下。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点亮一个LED灯。大家都是怎么开始学习的啊?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此贴:Writing my first KSDK1.2 Application in KDS3.0 - Hello World and Toggle LED with GPIO Inte ...

恩,谢谢啊。我用的是KEIL 5,应该都差不多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啊。我用的是KEIL 5,应该都差不多的吧

给你一个MPSK22的MDK代码参考下,这个不是KSDK的,是寄存器控制的,比较容易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MPSK22的MDK代码参考下,这个不是KSDK的,是寄存器控制的,比较容易看懂

谢谢你的参考代码,这个容易看懂:lol。我最终是想在跑freertos系统的,有没有MDK跑 freertos的参考代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参考代码,这个容易看懂。我最终是想在跑freertos系统的,有没有MDK跑 freertos的参考代码啊 ...

如果装KSDK,在这个目录下有。
C:\Freescale\KSDK_1.3.0\examples\twrk22f120m\demo_apps\i2c_rtos\i2c_rtos_freertos\mdk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啊。我用的是KEIL 5,应该都差不多的吧

我用的也是keil,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编译器不同而已

网友B: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

没有及时结帖,不好意思。。非常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