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c问题

楼主(2015-11-05):
我想定义一个数组到固定地址处,比方说0x3000
但是会遇到以下问题
比如当你把指针指向0X3000时,预想使用空间长度0X1000
在写C时 假如声明了别的变量或数据,C编译器会把他分配到为使用的空间
这些空间就可能包括了0X3000-0X4000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就是保证我固定地址处的空间,不被程序的其它变量和数据利用?

网友A:
标准的C无法指定变量地址

可以通过汇编处理,C声明就可以了

有些编译器提供指定地址功能,这要看具体说明了

网友B:
典型的用汇编思想来用C。。。。
用C语言,就 不要定义绝对地址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用汇编思想来用C。。。。
用C语言,就 不要定义绝对地址的变量。

我用在单片机上,但实际却是需要这么做,没其它办法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在单片机上,但实际却是需要这么做,没其它办法了么

什么MCU,什么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MCU,什么编译器

51内核的,keil

网友A:
51简单

char xdata array[100] _at_ 0x100;  // 此处不可以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简单

char xdata array[100] _at_ 0x100;  // 此处不可以初始化

谢谢,再问一下,keil编译的时候,data是不是默认从低地址到高地址使用,比方说我写了一个程序,编译后xdata是200,那么是不是在程序运行时xdata300处一定用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再问一下,keil编译的时候,data是不是默认从低地址到高地址使用,比方说我写了一个程序,编译后xd ...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

这个不用担心,只要不报错,不报警告是没有问题的,

指定的地址不会被覆盖的,哪怕是从0开始指定地址(寄存器区间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

这个不用担心,只要不报错,不报警告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想根据编译结果看看,我xdata用了多少,keil编译后,信息框里显示用了多少xdata,包括不包括程序里,函数里的局部变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根据编译结果看看,我xdata用了多少,keil编译后,信息框里显示用了多少xdata,包括不包括程序里 ...

包括所有分配的

强制转换的肯定是不知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1简单

char xdata array[100] _at_ 0x100;  // 此处不可以初始化

又长知识了:D

网友A:
其实很多编译器都提供绝对定位功能,只是用法不一样而已,毕竟不是C标准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多编译器都提供绝对定位功能,只是用法不一样而已,毕竟不是C标准的东西 ...

高手就是不仅研究的深,还通晓的广
向您学习: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手就是不仅研究的深,还通晓的广
向您学习

C51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通过连接器指定段地址来绝对定位,不过稍复杂点,看手册就会用的

网友D:
在KEIL 有IRAM的指定,让目标区哉内,不要包括,即可,变量就不会分配到那里,这样可以在代码里操作。

网友E:
这个可以做到的,看下KEIL的使用说明,其中有介绍。我使用IAR,做这样的事情,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做到的,看下KEIL的使用说明,其中有介绍。我使用IAR,做这样的事情,非常简单! ...

你说的keil说明,就keil操作手册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用汇编思想来用C。。。。
用C语言,就 不要定义绝对地址的变量。

在嵌入式领域,绝对地址有时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在嵌入式领域,绝对地址有时还是挺有用的。

当然了,不然编译器也不会去支持这些

flash当EEPROM使用就需要绝对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