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I5168驱动LED芯片

楼主(2015-11-05):
这个SDO的输出  谁知道 是怎么输出    时序怎么输出的       台湾产的片子就是垃圾   这些都不说明白

网友A:
SDO是串行数据输出端,串联使用时连接至下一个驱动器的SDI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O是串行数据输出端,串联使用时连接至下一个驱动器的SDI端

我现在就是2个级联   我就是看不出SDO 输出的时序是怎么样 能否说说

网友A:
看看这个,电路和程序都有了,应该容易懂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qTvtN4yCvVeiinlpv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电路和程序都有了,应该容易懂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qTvtN4yCvVeiinlpvpC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