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r系列内部fram的读操作

楼主(2015-11-05):
如题,我需要定义一部分变量存放在内部fram内,现在库函数提供了fram的写操作函数,请问怎么在上电时读出某一地址的数据?

网友A:
你说的上电时是什么时候?进入main之后还是之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上电时是什么时候?进入main之后还是之前?

进入main之前也可以读出么?即使读出了也没有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入main之前也可以读出么?即使读出了也没有用吧。

可以的。msp430也可以有boot的。

网友C:
这是是需要根据地址来读取的。

网友D:
这个读写操作跟其他flash 的读写都是一致的。

网友E:
在进入main之后
  unsigned int cnt;

  cnt = *(addr + cnt);   // 读数据

网友F:
数据手册里没有说明吗

网友G:
和其他flash的读写应该是差不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