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受干扰复位

楼主(2015-11-05):
系统硬件什么也没变,已经投入大批量生产,从来没有发生过操作(按键后输出220V控制信号)时出现跑飞重启的事件;最近把软件做了些完善(软件结构没有改变),主要是完善了通信协议代码和增加了人机界面的内容,同样一种操作(不涉及人机界面和通信)几乎每次都重启,在输出端口加电容器后就不在发生重启现象,显然是CPU受到了干扰导致程序跑飞,为什么程序被修改后CPU会如此的敏感呢?会是程序的问题吗?头疼!!

修改前:Program Size: Code=149194       RO-data=9318          RW-data=1116          ZI-data=25780
修改后:Program Size: Code=160390       RO-data=11306        RW-data=1196          ZI-data=25244

网友A:
别只看电源.还有地和信号干扰

楼主:
输出瞬间干扰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对老程序几乎不受影响,而修改后的程序影响这么大?

网友B:
那只能先检查软件是否会导致重启了,如果几乎每次都会发生重启,还是比较好检查的。
即使软件找到原因了,硬件也得改进一下。

楼主:
无论程序有没有导致重启的问题,这现象也提示我要在控制输出端加抗干扰措施,也许设备的可靠性就是在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的!

网友C:
是不是有外部信号进入地线了
做一下地线隔离吧 模拟地和数字地

楼主:
应该是JTAG接口受到了干扰导致系统重启,因为连上仿真器后根本无法跟踪,一旦操作KEIL就退出跟踪状态。

楼主:
用什么指令可以关闭SWJ接口?

楼主:
AFIO->MAPR=0x04000000;了怎么还能下载?

网友D:
我见你说控制220V信号,是不是控制的感性负载啊?

网友E:
复位线是不是比较长?建议复位线上加电容,靠近cpu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