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反馈电路并联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5-11-05):
在T电阻上再并联了一15PF电容,在带载情况下输出电压会降低。请问有遇到类似的情况不,具体是什么问题?谢谢FB脚接一100K的电阻再接2个分压电阻。并联的电容是从VOUT垮接到FB芯片脚。

网友A:
没有见过T结构的反馈电阻网络。这个电容不会导致输出电压带载下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T结构的反馈电阻网络。这个电容不会导致输出电压带载下降呀。

你好  如下图的原理图那种

网友A:
不知道了,这个厂家很恶心,想看个数据手册还要注册。
不知道为何要在FB上串联这么大的电阻,一般的芯片只要2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串这个大电阻,也许内部反馈网络不稳定了。
参考设计好像没有电容的,就3个电阻。
你把电容并联在上分压电阻上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了,这个厂家很恶心,想看个数据手册还要注册。
不知道为何要在FB上串联这么大的电阻,一般的芯片只 ...

串联电阻100K应该是为了减低补偿网络的增益//改变补偿网络的零极点分布(数据手册有内部补偿网络的参数)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562/MPS/MP1470.html

15pF的电容与分压以及内部的补偿网络构成PID,原来是PI

PS:不保证现在的这种方式就是对的,需要详细的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电阻100K应该是为了减低补偿网络的增益//改变补偿网络的零极点分布(数据手册有内部补偿网络的参数)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