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mv级小信号检测

楼主(2015-11-05):
红外传感器测温信号大概0-10mv左右,电源3.3v,考虑用仪表放大器采集,初步考虑用AD620不知道单电源可不可行,放大倍数太大输出误差会不会增大

网友A:
芯片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自己设计时得注意啊

网友B:
电源电压太低,AD620无**常工作。
AD623,单电源,电源电压2.7v-12v,轨到轨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太低,AD620无**常工作。
AD623,单电源,电源电压2.7v-12v,轨到轨输出。
...

mark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自己设计时得注意啊

注意哪些问题,当前我的参数要求AD620能不能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太低,AD620无**常工作。
AD623,单电源,电源电压2.7v-12v,轨到轨输出。
...

1mv左右的电压输入可不可行

网友D:
1mV以上的信号,随便找个Vos在200uV以内的高精度运放,成本可比用仪放低多了

网友B:
1mv左右的电压输入可不可行

mV级小信号放大主要看放大器的失调电压和温漂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E:
建议直接高精度ADC采集。  运放Vos以及各种误差,不如直接测量来的好

网友F:
可以了100uV的都能测,没问题

网友G:
mV级信号已经很大了,2级放大就可以放到伏级,小心布局和去耦就好了.选一个零漂移运放可以减少失调和温漂的影响.

网友H:
mv信号不算微小信号吧,AD620妥妥的,不过有点贵。

网友I:
直接用24位AD采集,简单明了

网友J:
AD620太贵了,双电源也麻烦,就是用运放新手的话也可能会有问题,简单点可以上带PGA的MCU,或者带PGA的AD,比如国产的TM7705什么的,1块多,这样精度保证,成功率还高,便宜,老板有开心,呵呵

网友K(2017-12-23):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