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3.2安装问题求解!

楼主(2015-11-05):
在安装开发工具不能正常安装,总是提示如下error,请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把所有关于Creator的安装文件先删除干净,安装包有下载完整么?  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

楼主:
Creator的安装文件相关的文件都删除干净了的,完整安装包,其它电脑都可以正常安装,操作系统XP,折腾了一个下午都没搞定,害我想重装系统了,唉!

网友A:
XP系统啊,这个倒是不熟,估计要装个Win7及以上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