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已解决】USB设备向USB主机发送数据,主机是如何得知并...

楼主(2015-11-05):
【前提】我的理解是:USB设备在主动发送给USB主机时,需要USB主机先发送一个IN令牌包,然后USB设备自动把之前保存在IN端点缓存区的数据发送给USB主机,然后USB主机再返回ACK;
【问题】例如在USB转串口这类USB中,USB设备串口中断接收到数据,然后主动发送给USB主机,通讯过程是怎样的?IN令牌包是如何获取的?(主机怎么知道设备端写了数据,然后就下发IN包?)
【谢谢】以上是初学USB的一些疑惑,盼大神解疑答惑。

网友A:
host并不知道device上是不是有了数据。
host发in包,是因为host上有程序在读设备,例如PC上有程序打开了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st并不知道device上是不是有了数据。
host发in包,是因为host上有程序在读设备,例如PC上有程序打开了串 ...

也就是说主机是间隔发送IN包(相当于轮询),主机根据设备的返回信号(NCK、STALL、DATAx)来确定接下来的动作,是吧?

网友A:
是的,如果是DATA,就表示有数据,那么host的协议栈和OS会将数据传递给对应的app,表现出来就是程序调用的read读到了数据。如果是NAK,host会继续发in,app继续阻塞。如果是STALL,host会对app返回一个错误。

网友B(2016-01-14):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是DATA,就表示有数据,那么host的协议栈和OS会将数据传递给对应的app,表现出来就是程序调用的r ...

想请教下host会继续发in,是不是有专门的app有请求,才会触发host不断的发in packet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host会继续发in,是不是有专门的app有请求,才会触发host不断的发in packet呢?谢谢。 ...

我看说明上CDC_IN_FRAME_INTERVAL,决定了主机查询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