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多通道连续转换如何进入IO口中断

楼主(2015-11-05):
最近在做简易示波器,MSP430F149在进行多通道连续采样时怎么进入IO口中断 进如定时器转换时打开全局好、中断使能的话进入死循环(硬件仿真器仿真的),希望大神给个好的建议

网友A:
我是路过打酱油的,不明真相,先围观~
imgur.com/WdKLwQx,imgur.com/GjqAlgX,imgur.com/xB88WAR,imgur.com/Qz1LdrW,imgur.com/91v0s4e,imgur.com/uaJ7mXq,imgur.com/Wsrz2VL,imgur.com/atltUU5,imgur.com/BQZUzEx,imgur.com/QJK0hYO,imgur.com/jQSTTgh,imgur.com/SmP6hTB,imgur.com/K6pkEHw,imgur.com/TAU3859,imgur.com/VumIFB2,imgur.com/dZY4Csm,imgur.com/Dvd3nwc,imgur.com/LaK4KZ9,imgur.com/sQKlsrQ,imgur.com/0HacljE,imgur.com/98GGyfP,imgur.com/AjXJ5ak,imgur.com/cHoM1ID,imgur.com/ODmdkiv,imgur.com/JAln6mS,imgur.com/AXRhU72,imgur.com/m4EjC1a,imgur.com/RUiiY7Q,chongqingkaifp.wikidot.com,cskfap.wikidot.com,010kfp.wikidot.com,issuu.com/0551kfp,issuu.com/0431kfp,issuu.com/029kfp,issuu.com/xiankaifp,jnkaifp.tumblr.com,xafap.tumblr.com,szfap.tumblr.com,hzfpw.tumblr.com,cdkaifp.tumblr.com,beijingkfpw.tumblr.com,010fp.tumblr.com,beijingkfap.tumblr.com,guilinkfp.tumblr.com,qingdaofp.tumblr.com,nanchangfp.tumblr.com,nanjkfp.tumblr.com,025kfp.tumblr.com,010kaifp.tumblr.com,027kfp.tumblr.com,029kfp.tumblr.com,qdfp2002.tumblr.com,bjkfp168.tumblr.com,xakaifp.tumblr.com,cdukfp.tumblr.com,sy**.tumblr.com,ccfap.tumblr.com,sjzkfp.tumblr.com,shsjzt.tumblr.com,xiangyanpf.tumblr.com,kmsjzt.tumblr.com,hzkp.weebly.com,guangzhoukp.weebly.com,nbkp.weebly.com,shhkp.weebly.com,suzhoukfp.weebly.com,kunmingfp.weebly.com,taiyuankp.weebly.com,nanchangkp.weebly.com,zhengzhoufp.weebly.com,haerbinkp.weebly.com,shenyangfp.weebly.com,hefeikp.weebly.com,guiyangfp.weebly.com,beijingdkp.weebly.com,chongqingfp.weebly.com,beijingkp.weebly.com,shanghaikp.weebly.com,chengdukp.weebly.com,chongqingkp.weebly.com,shenzhenkkp.weebly.com,tianjingkp.weebly.com,guangzhou**.weebly.com,hangzhoukp.weebly.com,nanjingkp.weebly.com,wuhanfp.weebly.com,0574kfp.weebly.com,024kfp.weebly.com,0411kfp.weebly.com,022kfp.weebly.com,023kfp.weebly.com,027kfp.weebly.com,025kfp.weebly.com,0510kfp.weebly.com,0871kfp.weebly.com,0451kfp.weebly.com,0531kfp.weebly.com,0791kfp.weebly.com,0931kfp.weebly.com,0532kfp.weebly.com,0571kfp.weebly.com,010kfp.weebly.com,0311kfp.weebly.com,0591kfp.weebly.com,0592kfp.weebly.com,020kfp.weebly.com,0755kfp.weebly.com,028kfp.weebly.com,0731kfp.weebly.com,0371kfp.weebly.com,0551kfp.weebly.com,027kfps.weebly.com,0451kfps.weebly.com,010vip888.weebly.com,023vip666.weebly.com,0531vip555.weebly.com,021vip888.weebly.com,028vip666.weebly.com,027vip888.weebly.com,0551vip888.weebly.com,024vip888.weebly.com,0451vip666.weebly.com,0731vip888.weebly.com

网友B:
多通道连续采样和IO口中断没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通道连续采样和IO口中断没有关系呢

呵呵 我研究不深入 我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是把多通道连续采样改为多通道单次采样,然后在while死循环里触发采样 然后IO中断就进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研究不深入 我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是把多通道连续采样改为多通道单次采样,然后在while死循环里触发 ...

明白了,开始的连续采样你是放在中断里的,然后占用了大量时间,导致了io中断不能及时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开始的连续采样你是放在中断里的,然后占用了大量时间,导致了io中断不能及时响应 ...
P1IE=0X00;
  delay_ms(50);
   static unsigned int i=0;
  if(P1IFG & BIT0)  //P1.0发生中断
  {
    Lcd_Clear_GDRAM_All_RAM();  //清楚整个主控的绘图RAM
    Lcd_Clear_Display();        //清理屏幕显示部分

      switch(i)
  {
   case 0:
     {
       ADC12CTL0 &=~ENC;
       P6SEL |= BIT0+BIT1;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 MSC+ADC12ON+SHT0_0;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SHP+CONSEQ_1+ADC12SSEL_0+ADC12DIV_0;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0 |=INCH_0;//通道选择
       ADC12MCTL1 |=INCH_1+EOS;
       ADC12IE |=BIT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Lcd_Draw_List_Char_RAM(3,1,hz[0],DISPLAY);
      i++;
      break;
     }[b][/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开始的连续采样你是放在中断里的,然后占用了大量时间,导致了io中断不能及时响应 ...

嗯中断进去了 人后我想在中段里修改AD转换的时钟源和分频比 但是这样实现不了  求解 (中断肯定能进去,12864显示出来标志了)

网友C:
这个采集数据的时候最好使用中断采集模式。

网友D:
开始的连续采样你是放在中断里的,然后占用了大量时间,导致了io中断不能及时响应

多通道连续采样改为多通道单次采样,还是在中断里完成的吗

网友E:
这个最好是改在中断里面完成的比较好。

网友F:
看不懂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多通道连续采样和IO中断没关系的。

网友G:
中断里连续采样,会占用时间资源

网友H:
这只能使用AD的中断功能的吧

网友:
不要在中断里面写程序

网友:
执行太多就会降低运行效率。

网友I(2018-04-02):
我来学习下
zhongshan360.baolifeng.com
xuzhou666.baolifeng.com
datongkp.maicn.net
shkp021.miniban.cn

网友I:
不是很懂,学习了
%E3%80%90%E4%BA%91%E7%AB%AF%E8%B4%A2%E7%A8%8E333456%E3%80%91%0D%3Cbr%20%2F%3Exiamen-kaipiao.over-blog.com%0D%3Cbr%20%2F%3Ehangzhou-kaipiao.over-blog.com%0D%3Cbr%20%2F%3Efuzhou-kaipiao.over-blog.com%0D%3Cbr%20%2F%3Enanjing-kaipiao.over-blog.com%0D%3Cbr%20%2F%3Etianjin-kaipiao.over-blo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