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正常工作时发热以及一大堆问题

楼主(2015-11-05):
stm32f405rg
手指可感觉到温度,大概40-50,温升这么大吗?
用了两个LED,一个串口+DMA...一个SPI+DMA,
工作电流60ma,,数据手册上说外设全开是90几ma,

电流倒还好..关键温升怎么理解..?正常工作..自己焊的板子,同学买的407ve核心板工作电流只有20ma!而且冰冷,我严重怀疑他时钟配置有问题,

另外16M有源晶振不起振是什么情况.....我要复位一次或者用示波器探头碰一下才起振..
有源晶振输出到单片机输入中间忘画电阻...现在波形过冲严重, -0.5v到4.5v Vpp都5v了,有没有不改板子的方法解决,

有源晶振可以用无源晶振的模式启动吗..?

另外..ART怎么开或者关闭..?手册上关于ART的描述就一个简介.

楼主:
然后我现在还发现一个问题...晶振上冲的vpp 5v要比4.5v功耗要大20ma!!!

啥情况

网友A:
有源晶振换成3.3V的

网友B:
原厂开发板上跑如果不发热,是你电路板硬件的题。得用示波器去查。

网友C:
一定是某个地方搞错了,全速奔跑应该也感觉不到热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晶振换成3.3V的

晶振是是3.3V的..震荡上去的..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是某个地方搞错了,全速奔跑应该也感觉不到热才对

我用内部16M晶振跑168M,和用别人的板子跑168M也发热啊....电流也差不多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开发板上跑如果不发热,是你电路板硬件的题。得用示波器去查。

我现在没有discovery板子,实验室只有淘宝买的407板子..我试了一下跑168M也发热..

网友D:
那么高的主频肯定热,热不死芯片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高的主频肯定热,热不死芯片就可以

:o好吧...我以前用飞思卡尔的芯片默认100M都不发热的..超到150和现在差不多的温度..

网友E:
429运行168MHz未发现此问题

网友F:
你啥外设都别接,用淘宝的板子跑.不应该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啥外设都别接,用淘宝的板子跑.不应该发热.

怎么讲..?我现在有块淘宝的407板子...IO时钟全开全最高速..,外设能开的全开而且最高速...所有IO都没接东西..也就是芯片没有从外设得到电流也没有给外设供电流....一样的发热...不开时钟我没试过...:dizzy: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429运行168MHz未发现此问题

一点热量都没有么....其实我按照官方文档上算出来温升10度左右我也感觉奇怪为啥温度这么高,但是确实我手里的板子都有这情况.有自己焊的3块和淘宝买的两种不同的407板子..

144pin的发热少一点我认为是封装太大散热好..

网友G:
用了两个LED,一个串口+DMA...一个SPI+DMA

用这么点资源,温度40-50度,有点高啊

网友H:
摸了下我这款nucleo stm32f446板子的芯片竟然也发热。现在只运行了一个串口程序

网友:
主频168M芯片发热应该正常吧

网友I:
发热一般就是开启了太多的外设,CPU采用了高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发热一般就是开启了太多的外设,CPU采用了高频模式。

我大概试了一下..我这儿的F4默认主频内部晶振,外设时钟全开,外设什么都不接...都要发热...封装越大温度越低

网友D:
主频168M芯片发热应该正常,这就要在设计时候考虑动态的主频了,比如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才启动全速模式,然后什么工作时候低速模式,可以有效降低功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大概试了一下..我这儿的F4默认主频内部晶振,外设时钟全开,外设什么都不接...都要发热...封 ...

昨晚上我做了个测试,发现默认时候,F4还是非常冷静的,没有发热,外部电路,那个板载调试器和电源芯片挺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昨晚上我做了个测试,发现默认时候,F4还是非常冷静的,没有发热,外部电路,那个板载调试器和电源芯片挺 ...

默认的时候是什么情况..?试试外设时钟全开呢....我这儿都发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的时候是什么情况..?试试外设时钟全开呢....我这儿都发热啊..

默认不是全开的,好像使用的是内部的时钟。

网友J:
应该检查一下是否有相邻的IO口i配置成输出,且其中之一输出高电平,另一口为低电平,恰好它们又是短路了,引起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