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解锁电调?

楼主(2015-11-06):
想通过定时器的PWM波来控制电调转动,但是说电调需要解锁,解锁后才可以转动,请问怎么解锁?

网友A:
电调是不用解锁的,只有主控要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不用解锁的,只有主控要解锁

我搞定了,很多人说是电调解锁,其实就是程序进入前给个油门行程校验,让满油门与最低油门和PWM匹配,只要校验后就可以控制,不用每改变一次占空比都引入这个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