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IAR调试STM32F4XX时,一下断点就出现全局变量被覆盖的情况

楼主(2015-11-06):
IAR调试STM32F405VG时,一下断点就出现全局变量被覆盖的情况。
//进入该函数后,单步的时候_X这个全局变量的内容被覆盖,设置的func_triggered函数地址被改变,触发hardfault中断。
//跟踪后发现, _X这个变量的内容被串口接收的数据覆盖(疑似)。串口运行在5MHz频率,100us定时更新几十个字节的数据。接收数据在一个循环缓冲区中,跟踪发现_X被改变时,循环缓冲区首位指针正常循环变化,且首、尾指针都没有跟_X地址重叠。
//整个软件在全速运行(不下断点的情况下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使用ucprobe查看输入端口状态作为测试)。

不知道为什么代码中的"[ i ]"没有了,只留下了_X

整了很久了,就是找不到问题在哪里,请教各位大神了。。。。

具体出现问题的函数:
void X_drv_set_status(unsigned long levels)
{
        short i;

        for (i = 0; i < INPUTS_NUM; i++)
        {
                if (_X.level == 0)
                {
                        if ((levels & (1 << i)) != 0)
                        {
                                _X.triggered_falling = FALSE;
                                _X.triggered_rising = TRUE;
                                _X.level = 1;
                                if (_X.func_triggered != NULL)
                                {
                                        _X.func_triggered(1, (void *)0); //被改变内容后,这里的钩子函数就跑飞了,进入硬件错误中断
                                        _X.triggered_rising = FALSE; //调用服务函数后清除触发标志
                                }
                        }
                } else
                {
                        if ((levels & (1 << i)) == 0)
                        {
                                _X.triggered_falling = TRUE;
                                _X.triggered_rising = FALSE;
                                _X.level = 0;
                                if (_X.func_triggered != NULL)
                                {
                                        _X.func_triggered(0, (void *)0);
                                        _X.triggered_falling = FALSE; //调用服务函数后清除触发标志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