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网卡驱动选择问题

楼主(2015-11-06):
大家好,最近在调试网卡驱动,网卡芯片是AR8031,板子的芯片是imx6solox的。因为板子是刚刚自己做的,不知道是硬件的原因还是软件的原因,希望有过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问题描述如下:
1.系统启动之后,插上网线将IMX6主板和电脑直连,IMX6网口的显示灯(绿色的和橘黄色的都不亮)。
2.IMX6主板支持两个网卡,我们这里用的是fec2的引脚接口,所以应该是eth1这个网卡可以使用,但是我用ifconfig eth1 up,命令之后,显示没有找到物理设备,无法连接。。。

网友A: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ifconfig -a
看看网卡有没有加载。

网友C:
麻烦楼主看看网卡有没有加载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