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23满压输出

楼主(2015-11-06):
我用AD623设计了一个桥式放大器,供电5V,改变输入电压时输出电压最高只能到3.7V左右,为什么不能满电压输出?请指教!

网友A:
看手册,肯定是共模输入范围不合适造成的!

网友B:
单电源供电,输出3.7v已经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