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变频器显示电流与电流钳显示不一样

楼主(2015-11-06):
我是做变频器的,发现我的变频器与电流钳测出来的电流不一样,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神赐教!!!

网友A:
你相信谁?电流钳还是你自己?

网友B:
多少频率,一般的钳形表只能测50HZ

网友C:
如果达标还是相信变频器,楼主是高手,竟然自己做变频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达标还是相信变频器,楼主是高手,竟然自己做变频器。

从他的头像看起来不像  :D

网友E:
做变频器的,应该知道原因的。如果是刚入门的,问问师傅。
如果是正弦,杂波小,用万用表电流档就可以测量。
钳形表有频率问题,一般钳形表是50hz。测量高频低频要校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