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uF/35V电容的选型问题 ?

楼主(2015-11-06):
请教:
1. 从性价比来考虑,10uF/35V的电容,选用贴片的好呢,还是选用电解的好呢 ?
2. 有106/35V,0805的电容吗 ?是常用的吗 ?
3. 如果2没有,那么:有106/35V,1206的电容吗 ?是常用的吗 ?

谢谢 !

网友A:
可选用贴片电解,10uF/35  Φ4x5.4

网友B:
要看应用场合吧,容量和电压一致,其他参数有的会差很多

网友C:
10UF/35V 1210封装的
再小 估计不太好找
要么降电压
贴片铝电解 价格比陶瓷电容 高很多

楼主:
谢谢三位高手的指点!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应用场合吧,容量和电压一致,其他参数有的会差很多

谢谢版主大侠!

见附图,这个电容是接在IR21103的VB和VS之间的。VCC的电压是15V。

听供货商说,106/35V(1206)的电容不常用,所以初步决定选用:106/25V(1206)的电容。

不知道选用106/25V(1206)的电容是否合适,还请版主大侠指点 !

再次致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选用贴片电解,10uF/35  Φ4x5.4

谢谢老T叔 !

不但讲解,而且还上资料,老T叔这是大好人啊 !:handshake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大侠!

见附图,这个电容是接在IR21103的VB和VS之间的。VCC的电压是15V。

VS不是直接接入GND,会不会出现下面的MOS没导通,上面的MOS导通的情况?如果是那样的话,该电容耐压还是高一些的好!当然如果只有15V的电压,选择25V的耐压,余量是足够的。

网友E:
0603,10u,50v,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0603,10u,50v,来了。

据我了解, 0805 10U 最高也就做到25V, 这款 0603 10U居然做到50V :funk: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据我了解, 0805 10U 最高也就做到25V, 这款 0603 10U居然做到50V

去年买的,当时就要求老板发照片,然后核对官网的命名规则,
确认以后才付的款。
官网去年还没有列这个规格。

不过,最高用到15v,没有实测过再高的情况。

网友F:
官网上艘PN: C1608X7R1H106KT 显示找到0条, 恭喜皇叔买到山寨货, 哈哈

http://search.tdk.co.jp/search?s ... 06KT&Go.x=36&Go.y=9

网友F:
10U 50V, 至少要1210
0603 50v 可能做1U都很困难

网友F:
0805 10U 10年前最高10V, 5年前最高15V, 目前25V, 我们一直用这类电容, 一直在关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大侠!

见附图,这个电容是接在IR21103的VB和VS之间的。VCC的电压是15V。

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很慢吗?要那么大的自举电容??

网友H:
常用的有没有,去立创商城看看价格、销量就有数了

网友F:
这是9月份在官网找到的, 0805 50V 最大2.2uF, 没理由0603比0805还生猛

网友I:
引用 网友F:
10U 50V, 至少要1210
0603 50v 可能做1U都很困难

0603 1uF 50V 真有,X5R, X6S的。10uF可以做到25V,不过是X5R

网友F:
引用 网友I:
0603 1uF 50V 真有,X5R, X6S的。10uF可以做到25V,不过是X5R

容量型电容,不能光看静电容。X5R的电压稳定性太差了,我基本不用,我宁愿用X7R的0.47u甚至0.33U,也不用X5R的1U。看电压-容量曲线对照表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0603,10u,50v,来了。

谢谢皇叔!

请问,这种电容在哪里能买到呀 ?给个链接或联系方式,OK ?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容量型电容,不能光看静电容。X5R的电压稳定性太差了,我基本不用,我宁愿用X7R的0.47u甚至0.33U,也不用 ...

尽乱讲
X5R和X7R除最高工作温度不一样外,其他特性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很慢吗?要那么大的自举电容??

谢谢大侠!

频率很低,具体多少不清楚。
是轮椅上用的:根据传感器的信号,该电路驱动电机实现速度、方向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常用的有没有,去立创商城看看价格、销量就有数了

谢谢大侠!

方便给个链接吗 ?

百度了下,好多立创商城,而且不相同,好晕:dizzy: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和回帖 !

一则小贴引来众多大侠的讨论,真是精彩,学习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尽乱讲
X5R和X7R除最高工作温度不一样外,其他特性基本一样。

复习了一下, 确实如你所讲, 我把Y5V跟X5R混崤了, 我一直只用X7R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频率很低,具体多少不清楚。

  如果上桥臂是驱动PWM,下桥臂控制方向,频率不算低,可能0.47uF就足够了。
  如果上桥臂切换电机的运动方向,10uF远远不够,这种情况下,不建议使用这种自举式的驱动IC,选足够 Vgs 耐压的MOSFET或者用稳压管限制加在gs间的电压更合适。

网友F:
轮椅这么玩, 楼主这么弄搞不好会出人命, wh6ic的意见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皇叔!

请问,这种电容在哪里能买到呀 ?给个链接或联系方式,OK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305&_u=75ci3b5282c

淘宝搜"0603 10u 50v",会有好多家。

网友K:
假电容太多了,去官网一查便知真伪。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方便给个链接吗 ?

用百度的时候,忽略前面几个带“推广”字眼的,然后的就是正主了

网友L:
相同耐压值而言这个主要看应用场合吧,ESR等参数考虑得多些吧

网友M:
35/106的没见过1206的,我下午还用了是6032的 其实根据你板子的大小和结构来选择贴片还是直插件。当然来说贴片会贵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