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驱动IC—高效率CL6808
受到警告 楼主

楼主(2015-11-06):
LED照明驱动IC—高效率CL6808

1:Green Lighting

2:LED高节能:节能能源无污染即为环保。直流驱动,超低功耗(单管0.03瓦-1 瓦)电光功率转换接近100%,相同照明效果比传统光源节能80%以上。

3:LED长寿命:LED光源被称为长寿灯。固体冷光源,环氧树脂封装,灯体内也没有松动的部分,不存在灯丝发光易烧、热沉积、光衰快等缺点,使用寿命可达5万到10 万小时,比传统光源寿命长10倍以上。

4:LED利环保:LED是一种绿色光源,环保效益更佳。光谱中没有紫外线和红外线,热量低和无频闪,无辐射,而且废弃物可回收,没有污染不含汞元素,冷光源,可以安全触摸,属于典型的绿色照明光源。

5:LED工作原理
LED工作的主要参数是VF/IF,其它相关的是颜色/波长/亮度/发光角度/效率/功耗。
①VF正向电压是为LED 发光建立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
②IF正向电流是促使LED 发光,发光亮度与流过的电流成正比例。
③LED VF标称电压:3.4V±0.2V 。
④LED IF工作电流按应用需要选用,各挡不能混用。

6:LED Lamp用各档LED 电流:
LED
(VF=3.4V)        一般功率
LED        大功率LED
IF工作电流        15-20mA        300-1400mA

7:LED 亮度控制技术

8:LED 的亮度由流过的电流决定,然而对于不同的LED,相同的电流对应的正向电压却不相同,表1列出了针对一个高亮度LED的典型正向电压和驱动电流的相互关系。
电流(mA)        VF, MIN(V)        VF, TYP(V)        VF, MAX(V)
350        2.79        3.42        3.99
700        3.05        3.76        4.47
1000        3.16        3.95        4.88

9:由于在不同的应用环境电源电压不同,以及LED正向电压的不同,为了确保LED最佳的性能和长久的工作寿命,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恒流驱动电路,而不是传统AC/DC或DC/DC的恒压控制来实现,通常采用一个电流检测电阻反馈LED电流实现其恒流控制。

10:LED驱动器的选用理念
①随着大功率LED普遍在灯光装饰和照明中的普遍使用,功率型LED驱动显得越来越重要。用市电驱动大功率LED需要解决降压、隔离、PFC(功率因素校正)和恒流问题,还需有比较高的的转换效率,有较小的体积,能长时间工作,易散热、较低的成本,抗电磁干扰,和过温、过流、短路、开路保护等。
②在LED照明领域,要体现出节能和长寿命的特点,选择LED驱动器至关重要,没有好的驱动器IC的匹配,LED照明的优势无法体现。
③大功率LED是低电压、大电流的驱动器件,其发光的强度由流过LED 的电流决定,电流过强会引起LED的衰减,电流过弱会影响LED的发光强度,因此,LED的驱动需要提供恒流电源,以保证大功率LED使用的安全性,同时达到理想的发光强度。

11:CL6808特点和应用—DC/DC降压恒流式LED驱动器
†
12:特点:
①输入范围从5V到35V
②输出电流高达1.2A,内置大功率MOFET
③效率高达99%
④超低的关断电流
⑤±5%输出电流精度
⑥ LED开路保护
⑦模拟/PWM调光功能选择,高达5000:1的PWM调光比
⑧内部含有抖频特性,有效地改善了EMI

13:应用:MR16射灯、LED装饰照明、汽车的辅助照明灯

14:频率抖动改善EMI原理
①开关电源采用脉宽调制(PWM)控制方式,开关频率不断提高,其高频开关波形含有大量谐波成分,通过传输线和空间电磁场向外传播,造成传导和辐射干扰。频率抖动技术(Frequency Jitter)是一种从分散谐波干扰能量着手解决EMI问题的新方法。频率抖动技术是指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周期性地由窄带变为宽带的方式来降低EMI,来减小电磁干扰的方法。
②频率抖动技术通过扩展电源噪声频谱的方式降低了窄带EMI。对于可以抖动多少的振荡器频率(fS),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中一些局限因素是开关损耗和磁路设计。为了将升压电感尽可能的保持较小,并将开关损耗保持在可控范围内,频率抖动应不超过基本频率的20% 至30%。
③为了避免眼睛能够看到LED的导通和关断,PWM调光的频率要高于100Hz。高于100Hz,眼睛就会对导通和关断时间进行平均,仅仅看到由PWM占空比决定的有效亮度。PWM调光的优势是LED正向导通的电流一直是恒定的,LED的色度就不会像模拟调光一样会变化。PWM调光可以精确控制LED的亮度的同时,也保证LED发光的色度。对于一定频率的PWM调光,调光的范围取决于LED电流从关断到达到设定值的时间。
④100Hz的PWM调光最小占空比为0.2%,调光比为500:1(0.2%~100%),假如PWM调光频率为1kHz,则调光比为50:1(2%~100%)。
15:CL6808直流输入应用方案
16:直流输入方案
①输入电压范围:5-35V
②输出电流高达1.2A
③外部元器件少
④调光特性好,PWM/模拟调光

17:12-24VAC 应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