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好,栅极驱动HO出来的波形有杂波,在线等,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5-11-06):
电路图如上,使用IR2103, 发现MOS管Q发热量比较大,所以用显波器看了一下波形,果然有问题。

转速不是很高的时候如上图(图1)。

转速高的时候,如上图(图2)。
转度越高好像图2有负电压?图1和图2好像都有干扰波,不知道这些波从何而来,另外电路中是共地的。高手帮看看解决?这个是用来驱动无刷电机的。在线等,谢谢了。

楼主:
波形是在R3后测的

网友A:
在mos管控制级对地接个下拉电阻不知道效果会改善不?

网友B:
IR2103的接法有问题。
注意看datasheet,第6脚的VS,应该接MOS管的源极。
因为你这是NMOS的高端驱动,需要用电荷泵把第8脚VB的电压抬高。你把VS接地就没法抬高了

网友B:
R3的阻值,多试几个值,酌情调整

网友C:
C7换电解试下

网友D:
R4接到30V与NMOS的D之间试试

网友E:
Vs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