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 FlexCAN问题

楼主(2015-11-06):
FlexCAN有点小复杂,灵活性太高了,新手真的搞死了,好了说问题

我的问题是设置一个MB缓冲区为接收,如何让他能同时接收标准帧和扩展帧呢?
还有就是开FIFO接收队列和MB接收缓冲区又有什么关系呢,手册说开了这个队列,MB缓冲区就发生了一些变化,FIFO队列和MB缓冲区这两个是怎么协调的呢?有点迷糊了,
还有究竟是16个MB缓冲区还是32个呢,为什么中断标志寄存器里面有32个呢而且IFLAG寄存器居然有2个,也就是64个缓冲区,真心迷茫了,光看手册已经晕了,
有大神解释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新手直接玩是不是太麻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直接玩是不是太麻烦了啊

那要看你是什么新手了,是第一次接触CAN的新手,还是第一次接触FlexCAN的新手了,
说来惭愧,博世是CAN的制定者,而我却是博世的员工.

网友B:
楼主你好!不好意思,回复迟了。FlexCAN相对MSCAN确实要更加灵活并且复杂些。
现在回答你的几个问题。
1.MB缓冲区接收问题
  一个 MB缓冲区只能配置为接收标准帧或者扩展帧,不能同时接收标准帧和扩展帧。
MB中的IDE位决定具体是标准帧还是扩展帧:IDE=0,标准帧;IDE=1为扩展帧
2.FIFO接收问题。
FlexCAN的FIFO是6级深度。
其实FIFO和MB是共用的,如果使能FIFO的话,那么其实是MB0-MB5对应的内存用作了FIFO存储,所以这个时候MB0-MB5不能用作正常的接收与传输缓冲区功能了。如果接收成功的数据,会压入FIFO中。
总之,是地址共用,如果FIFO使能,MB的个数就少了,MB接收成功的数据会压入到FIFO中。
3,MB个数问题。
默认只有16个,在手册中,有这样一句话:
This module's memory map includes sixteen 128-bit message buffers (MBs) that occupy
the range from offset 0x80 to 0x17F.
CANx_MCR[MAXMB]用于确定最终参与总线仲裁的MB数量,复位置为0X0F,即16个MB。不过,最大可以设置64个MB,这样就和你说的中断标志寄存器IFLAG两个吻合了。
看手册,的确会比较难懂。
如果有ARM Cortex M4 自学笔记-基于kinetis K60的书的话,你可以看看那本书,那样比较容易懂点。
希望能帮到你,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请问一下 ID 过滤器表元素 具体是如何过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不好意思,回复迟了。FlexCAN相对MSCAN确实要更加灵活并且复杂些。
现在回答你的几个问题。
1.MB ...

非常感谢,这个光看手册真的会一头雾水,非常感谢.

网友C(2016-03-10):
您好,我还有两个问题期待您的解答:
1、那请问FIFO和邮箱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呢,对比了下,FIFO中多了ID过滤表。
2、我没太明白过滤表究竟如何使用,请楼主如果明白了可否告知一下~
谢谢啦~~

你好,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D(2016-04-24):
使用FIFO应该如何配置呢?如下配置是否正确?RX_FIFO 配置:
MCR.RFEN = 1 ;//开启FIFO
MCR.IDAM= 1 ;//选择格式A

CANx_CTRL2.RFEN = 1 //使用8个过滤器数,接收队列此时使用的邮箱为MB0~MB7,其中MB6和MB7用于私有掩码寄存器,接收队列私有掩码寄存器所影响的ID过滤元素为0~7,
                        接收队列全局掩码不会有影响
CANx_RXFGMASK= 0;  //接收队列全局掩码设置
CANx_RXIMR6 = 0;  //接收队列私有掩码设置
CANx_RXIMR7 = 0;   //接收队列私有掩码设置

/*开启中断*/
CANx_IMASK1.5  = 1;

读取数据地址0x80~0x8C

网友E(2017-08-23):
第一次接触can 怎么搞,求大神经验

网友F(2019-01-31):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不好意思,回复迟了。FlexCAN相对MSCAN确实要更加灵活并且复杂些。
现在回答你的几个问题。
1.MB ...

请问flexcan在p1010的代码或者技术资料有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光看手册真的会一头雾水,非常感谢.

弄出来了吗?我现在也有点疑问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光看手册真的会一头雾水,非常感谢.

做出来了吗?我现在也有点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