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46G-DISCO触摸屏检测不到手势

楼主(2015-11-06):
有人用过STM32F746G-DISCO开发板的触摸屏吗?用官方的BSP函数BSP_TS_GetState(&TS_State)之后TS_State变量中的gestureId字段始终为0,检测不到手势。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2015-12-11):
M7没有人用,很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7没有人用,很冷啊

不是很冷,是很高,玩不起

网友C:
用官方的BSP函数BSP_TS_GetState(&TS_State),没有效果是因为你接口没有配置正确,官方提供了一个触摸使用的例程,你可以看看,如何调用硬件的,不是仅仅使用接口就行了的,你要接口和硬件配合。

网友A:
driver里添加FT5336.C
在添加 stm32746g_disconvery_ts.c
在你的应用程序中调用k_TouchUpdate()即可实现单点触摸的检测,多点还没有时间看

楼主:
就是用的官方的例程,单点多点触摸都能检测到,就是手势检测不出来

网友D(2016-07-30):
我试过了,确实手势检测不出来,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例程中并没有相关手势识别的例程,不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