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 不得不提一句,今天这款软排包,真的是超香超软超细腻,绝对对得起它的名字

楼主(2015-11-06):
【超香软排包】(参考分量:8寸方烤盘一盘)
配料:高筋面粉180克,低筋面粉40克,奶粉8克,盐1/2小勺(2.5ml),细砂糖45克,全蛋25克,干酵母1小勺(5ml),水110克,黄油30克

表面刷液:全蛋液适量
烘焙:烤箱下层,上下火170℃,22-25分钟

制作过程:
1、首先是制作面团。今儿拍了一下用KitchenAid厨师机揉面团的详细步骤图。无论厨师机还是手揉,都能做出成功的面包,手工揉面步骤图请点击这里查看。厨师机揉面的第一步,先把所有干性材料(面粉、奶粉、盐、糖、干酵母)倒入搅拌桶,用手指搅拌均匀。
2、倒入打散的全蛋液、水。
3、直接用手拿着搅拌钩子,快速的搅拌若干下,使面粉和液体混合(这是我的习惯,正常的流程是将搅拌钩子装在厨师机上,用低档慢慢的搅拌,使面粉和水混合成面团,不过这样比较慢,实际上用手拿着钩子搅拌几下会比用低档搅拌快得多)。
4、当面粉基本形成面团,搅拌桶里没有散落的干面粉的时候,就可以将搅拌钩子装在机器上,开始正式揉面了。
5、用稍高的档位开始揉面(4档),持续的揉,使面团慢慢变得光滑。这个配方揉出来是一个比较软的面团,请根据面粉的吸水性及面团的实际情况酌情调整水的用量。面团湿软粘性大,粘住桶底是正常现象,继续揉就好了。揉面的时候,咱们可以干点儿别的,比如刷刷碗收拾收拾厨房之类。
6、揉8分钟左右,面团已经变得比较光滑有弹性了,停机,咱们来检验一下面团(时间仅供参考,具体要以面团状态为准)。

7、慢慢抻开面团,面团已经可以形成一层膜,不过只能形成厚膜,再扯就会断了。这时候可以加入黄油了。
8、把软化的黄油加入搅拌桶里。开动厨师机,继续用4档揉面,在黄油还没有揉入面团里的时候,桶里的状态会有点惨不忍睹,粘在壁上到处都是。不用管它,继续揉。
9、大约三分钟过后,黄油和面团就基本融为一体了。接着继续揉3-5分钟,观察面团的状态,如果觉得差不多了,可以停机检验一下。
10、当当当,面团已经可以形成透光的薄膜了。达到扩展阶段!制作软排包的面团,揉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正常的发酵流程了。

厨师机揉面的TIPS:
1)不同的配方、不同的面团含水量都会影响揉面的时间,所以步骤里提到的时间仅供参考,最好是根据面团实际状态来判断,这点,和我们手工揉面是一样一样的,不揉到理想状态绝不罢手。
2)这个配方,我全程用4档揉面,因为面团很软,分量也不多,机器的负担小,可以用相对较高的速度。如果你揉其他比较硬的面团,或者揉的分量特别大的时候,就用2档揉哈,以减少电机的负荷,当然这样的话揉的时间就会长很多了。不要用大于4档的速度来揉面,以免对电机造成伤害。

揉完面了,咱们继续做面包吧!
11、揉好的面团,揉圆放入碗里,盖上保鲜膜或湿布,进行第一次发酵。发酵时间根据室温而定,25℃的条件下大约需要1个小时。
12、发酵到2倍大,用手指沾面粉捅入面团,拔出手指以后形成的孔洞不回缩也不塌陷,就表示发酵好了。
13、将发酵好的面团,用手排出空气,放在案板上压平,用擀面杖擀开,使面团里的气体尽量都被压出。把排完气的面团分成16分,每一份都揉圆,整齐摆放在铺了油纸或锡纸的方烤盘里(8寸方烤盘,即边长约为20厘米的方烤盘)。
14、进行最后发酵(建议温度35℃,湿度85%以上)。如何创造合适的温度与湿度?请点击参考这里。发酵到整个烤盘都被填满。将烤箱预热到上下火170℃,在发酵好的面团表面薄薄地刷一层全蛋液,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下层,烤25分钟左右,直到表面为金黄色出炉。

TIPS:
1、这款面团不需要特意整形,只要揉成圆形摆在烤盘上就行了,所以省略了中间发酵的步骤。但是在分成16份揉圆之前,要先把面团里的气体都排干净(所以用上了擀面杖)。
2、没有合适大小的方烤盘,就把面团儿整齐的摆放在大烤盘上,发酵以后烤出来。除了形状没有这么整齐好看以外,味道是一样的。
3、烤盘要铺油纸或锡纸,或者烤盘壁涂抹一层黄油。不然烤好的面团不好脱模。如果你用的是防粘烤盘,可以省略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