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气传感器测量电路

楼主(2015-11-06):
哪位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氧气测量电路,氧气传感器偏压要求-600mV,Vref=1.2v,Vref-bias=1.8V,不连接氧气传感器的时候S端测的1.2V,C端3V,R=0.2V左右

楼主:
是不是应当给R端一个-600mv的电压,传感器才会有电流输出啊?附上氧气传感器的PDF

楼主:
电容C1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很正常,没有连SENSOR时,第一个OP呈开环状态,反相端当然跟同相端不相等,S第二个呈负反馈状态,当然是1.2V。你的电路工作正常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C1起什么作用?

稳定,不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