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防雷电路设计有哪些注意事项?滤波电感中磁心怎么选择?

楼主(2015-11-06):
问题:防雷电路设计有哪些注意事项?滤波电感中磁心怎么选择?

网友A:
不知道,求解答

楼主:
答复:防雷电路设计方面主要是要考虑次序问题,首先是要遵循先考虑安全再考虑防雷的问题,其次是考虑滤波方面的问题;在防雷器选型方面,通流量是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考因素,其次是防雷器的残压问题,如果残压过高,后面的电路无法承受残压要求会导致损坏。对于电感磁芯的选择主要是要考虑我们要抑制的干扰频率,主要要考虑磁材阻抗频率特性和干扰靠近或者重叠,这样才能够对于干扰很好的抑制。

网友B:
分两级 第一级是防护直击雷,利用接地进行处理。第二级是防护传导雷击和感应雷击,电网电压波动等,采用突波吸收器Varistor作为主要组件设计防雷单元。

网友B:
防雷电路的设计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2、 防雷电路应有足够的冲击通流能力和响应速度。
3、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4、 信号防雷电路要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
5、 信号防雷电路的插损应满足通信系统的要求。

网友B:
方案1:

IEC61000-4-5(1.2/50-8/20Μs)
差模(DM):6KV(2Ω)
共模(CM):6KV(12Ω)

GDT1=BM601M GDT2=(BM601 for surge ) (BM302 for safty )
Switch power supply

方案2:
IEC61000-4-5(1.2/50-8/20Μs)
差模(DM):6KV(2Ω)
共模(CM):6KV(12Ω)
TSS1/TSS2=BS2300K
Switch power supply

IEC6
以上放电管(GDT)在使用时请参照本公司的规格书。

网友C:
学了不少,谢谢

网友D:
这个方案都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案1:

IEC61000-4-5(1.2/50-8/20Μs)差模(DM):6KV(2Ω)共模(CM):6KV(12Ω)

这个方案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