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GD32添加到MDK中去

楼主(2015-11-06):
下了官方的器件库,打开MDK还是找不到器件
我用的是MDK5.21,谢谢

网友A:
你要用的是1x0还是10x系列的?

网友A:
GD32F1 series DFP for with Keil MDK 5.12

要安装这个包。

网友B:
这个就如楼上所说的,安装相应的软件包就可以的。

网友C:
这个不行的话就请教GD的专门技术人员的啦。

网友D:
这个下载相关的文件的加载进去的就可以的。

网友E:
这个将该文件直接放到其对应的目录中即可以的吧,,我一般都是这样干的呀

网友F:
这个在网上找找相关的应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