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如何用C语言,把8位寄存器的低一位赋给2位寄存器的低一位?

楼主(2015-11-06):
用C语言,把8位寄存器(P4)的低一位赋给2位寄存器(XP9)的低一位如何实现?请指教!

网友A:
if(P4 & 0x01){
    XP9 |= 0x01;
}else{
    XP9 &= ~0x0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P4 & 0x01){
    XP9 |= 0x01;
}else{

如何用一个赋值语句写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用一个赋值语句写呢?谢谢!

XP9 = (XP9 & ~0X01) | (P4 & 0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