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求助】使用PE生成代码出错!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5-11-06):
本来使用PE生成KEZAN64的代码没问题,现在换到KEAZ64上,更换了CPU型号之后调整了各个模块的配置,结果生成代码的时候报错。
一开始错误标记的红叉在GPIOA上,我以为是GPIO模块配置有问题,我将GPIOA模块DISABLE之后,错误红叉又自动下移到了FTM0上,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教!

Generator: FAILURE: Unexpected status of script: Drivers\Common\SetRegBitMask.prg, please contact Freescale support.

网友A:
你检查下你的FTM模块,这个模块应该有配置不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你的FTM模块,这个模块应该有配置不对的地方。

一开始错误标记的红叉在GPIOA上,我以为是GPIO模块配置有问题,我将GPIOA模块DISABLE之后,错误红叉又自动下移到了FTM0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你的FTM模块,这个模块应该有配置不对的地方。

我将GPIOA和FTM都禁用之后错误标记又下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将GPIOA和FTM都禁用之后错误标记又下移了

时钟没有选择,你把时钟配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没有选择,你把时钟配上去试试。

不是的 这里报错是因为我把FTM0禁用掉了
启用的话是不会报这个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这里报错是因为我把FTM0禁用掉了
启用的话是不会报这个错的

那你现在把所有模块都禁止掉,然后只留一个CPU,重新生成代码看看是否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再一个一个添加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现在把所有模块都禁止掉,然后只留一个CPU,重新生成代码看看是否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再一个一个 ...

我发现我的PE缺少kea64的头文件 KEAZ1284.H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呢?
而且pe的CPU选项中并没有KEAZ64 是否选择KEAZ128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现在把所有模块都禁止掉,然后只留一个CPU,重新生成代码看看是否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再一个一个 ...

我将PE更新之后问题已解决,谢谢 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我的PE缺少kea64的头文件 KEAZ1284.H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呢?
而且pe的CPU选项中并没有KEAZ64 是 ...

或者,你也可以使用KDS软件里面的PE,这个软件支持的器件比较全。

网友B:
接着用PE啊,再出一个新的程序

网友C:
用最新版本的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