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DN512VLL10的晶振频率疑问

楼主(2015-11-06):
对于Mk60DN512VLL10而言,其输入的晶振频率为多少?OSC中写High-frequency mode2, high-gain为fosc_hi_2 (8 MHz) up to fosc_hi_2 (32 MHz),指的是用无源晶振?如果是使用有源晶振,就可以使用50M?

网友A:
看datasheet:
• Clocks
– 3 to 32 MHz crystal oscillator
– 32 kHz crystal oscillator
– Multi-purpose clock gene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atasheet:
• Clocks
– 3 to 32 MHz crystal oscillator

datasheet也有这个。
而且K60 100M Tower开发板使用的晶振也是50M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tasheet也有这个。
而且K60 100M Tower开发板使用的晶振也是50M

这个不是晶振,是外部输入直接输入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晶振,是外部输入直接输入的时钟。

?我怎么不是特别能够明白你的意思。外部直接输入的时钟,那有源晶振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怎么不是特别能够明白你的意思。外部直接输入的时钟,那有源晶振可以? ...

其实就是不需要使用内部OSC起振,直接给固定时钟,只用MCU的一个引脚EXTAL。
如果是晶振,那么需要使用内部OSC起振,需要用MCU的两个引脚EXTAL,XTAL.

网友B:
版主讲的很明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不需要使用内部OSC起振,直接给固定时钟,只用MCU的一个引脚EXTAL。
如果是晶振,那么需要使用内 ...

最后感觉就是英文的理解问题了,有源晶振就被定义成external reference clock,而无源晶振才是crystal。我以为有源晶振也是crystal。现在明白了,感谢版主耐心地教导,真是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感觉就是英文的理解问题了,有源晶振就被定义成external reference clock,而无源晶振才是crystal。我 ...

不客气,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