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恒流源电路烧毁MOS管

楼主(2015-11-06):
RT,设计了一个恒流源电路给电池放电,如图的电路,为什么上电MOS管就冒烟呢,求高手帮下忙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恒流源

网友A:
这个是什么MOS管呀,运放电源才3.3V,VBAT多少V呀,0.02欧姆的恒流电阻,恒流电流很大吧,自然要发热了。

楼主:
MOS管NDT451,电池电压12V,恒流电流为1A

网友B:
运放输出端最高就只能达到3.3V,则Q1射极最高只能达到3.3-Vbe=2.6V
那么Q1的CE电压为12-2.6V=9.4V
如果是1A电流的话,功耗是9.4W。对于一个SOT-223的三极管,还不冒烟?

网友B:
Q1换成MOS管,也是一样的道理。功耗太大

网友C:
你的恒流源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加热MOSFET吗,1A,接近12v,就12w,散热器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