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AFIO->MAPR赋值不对呢?(香版支招)

楼主(2015-11-06):
明明AFIO->MAPR=0x02000000;但是执行后AFIO->MAPR=0x04000000;并且SWJ并没有被关闭,郁闷中!

网友A:
1.确认可读写
2.确认是否重启有效

楼主:
从观察窗口已经看到MAPR为0x04000000,且系统重新加电程序已经正常执行,仍然可以操作调试接口。

网友B:
这几位是只写的,读的时候值是不确定的。你要全关闭SWJ的话,Bit26:Bit24应该写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