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C32PF3000A7EP PMIC使用问题

楼主(2015-11-06):
请教一下,我现在用的IMX6UL的方案,想用F3000A7EP这颗PMIC芯片,但规格书里每一路电压(SW1,SW2,SW3..)输出都是一个范围值,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对应IMX6UL处理器分别各路的需求电平值
请问一下,这个PMIC出厂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烧写了程序,把每一路的输出电压值都是固定了的?每一路输出固定是多少的电平值,我怎么知道?我从市面上直接买的都可以用吗?
非常感谢感谢!

楼主:
怎么没有技术解答的,麻烦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技术解答的,麻烦帮忙解惑一下

楼主你好,关于F3000A7EP我们这边需要确认一下哈,请耐心等待。

楼主:
谢谢Rita, 等你的结果,另外再追加一个问题,
PF3000 的input volatge  range to PMIC: 2.8 V to 4.5 V, or 3.7 to 5.5V.
note:  2.8 V to 4.5 V when VIN is used at input,3.7 to 5.5V when VPWR is used as input.
这两个脚有什么区别吗? 我想用5V直接输入给这个PMIC,是不是电压输入接到VPWR脚,VIN脚就悬空不接呢?

楼主:
VPWR I Analog Input to optional front-end VPWR LDO for systems with input voltage > 4.5 V
LDOG O Analog Connect to gate of front-end LDO external pass P-MOSFET. Leave floating if VPWR
LDO is not used
看文档的意思,用VPWR脚做输入的话,还要外面价格MOSFET管?

网友B:
PF3000数据手册一直往下找,Table 42. Start-up Configuration,写了上电时序跟输出电压。你用的是F3000A7EP,使用的就是A7的时序跟电压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Rita, 等你的结果,另外再追加一个问题,
PF3000 的input volatge  range to PMIC: 2.8 V to 4.5 V, or ...

看数据手册6.3.5.1LDO Regulator Description这部分说明,供电小于4.5V的情况直接接到VIN,大于4.5V的情况需要接到VPWR,同时需要一个外置P-MOS(型号已在6.3.5.3External Components标出),通过LDOG连接与内部的误差放大器一起构成一个LDO,降压给VIN用。注意不论供电电源低于4.5还是高于4.5,所有SW的供电电源都是由VIN提供的。另外还可参考一下Figure 36. Typical Application Schematic,大致的原理连接都标出了,VIN*的NOTE里也做了相关说明:
Notes:*: The PF3000 can also be powered through VIN directly (ie. 3.7V Li-ion Battery application). In this case, the Front-End LDO regulator is not used : the external MOSFET has to be unpopulated and VPWR pin must be connected to GND. The capacitors on VPWR can be removed and only a 2.2uF capacitor on VIN to ground is necessary in this 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3000数据手册一直往下找,Table 42. Start-up Configuration,写了上电时序跟输出电压。你用的是F3000A7E ...

谢谢aeromoon,我看到了, 只要我选的是A7EP 后缀结尾的型号,就是能满足IMX6UL+DDR3L的 电压要求和上电的时序是吧?
等我系统跑起来以后,如果我想微调一下PMIC某一路的输出电压电平值,是不是可以同过I2C接口接到IMX6UL,用程序去设置做微调PMIC输出的电压电平值大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数据手册6.3.5.1LDO Regulator Description这部分说明,供电小于4.5V的情况直接接到VIN,大于4.5V的情 ...

谢谢aeromoon, 感谢你的回复,我看到了你说的MP1这个mos管的型号,这个MOS管的ID电流最大到12A,这个选择原则是不是根据PMIC的输入VIN电压需要承受的多大负载电流决定的吧? 如果我的负载电流5V的情况只有500mA, 那这个mos管我可以另外选一个只要ID电流不小于1A的增强型Pmos管就可以了吧? 不用一定要选Fairchild FDMA908PZ 这个型号吧?
Notes 里面:the external MOSFET has to be unpopulated and VPWR pin must be connected to GND. 如果不用VPWR脚的功能,这个脚一定要接地吗? 我现在电路上想做兼容设计,VPWR脚也会接到外置的5V,中间会加个0欧姆电阻 与MOS管一起,如果需求就贴上,不需求就悬空不贴。 意思就是我的VPWR脚如果用VIN直接输入的时候,悬空着,不接地可以吗?

网友C:
讨论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aeromoon, 感谢你的回复,我看到了你说的MP1这个mos管的型号,这个MOS管的ID电流最大到12A,这个选择 ...

先说明一下,我不是官方的技术支持,别搞错了。
1.MOS具体怎么选,不了解,建议直接电话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这种问题论坛的回复很慢的。
2.文档既然已经说了must be接到地,为什么你还想着不接地呢?即使是确定不了接不接,再加个0欧电阻兼容一下呗。 如果你的意思是非得搞清楚为什么需要接到地,想要弄清原理,那么建议电话相关技术支持,他们可能会大致给你讲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明一下,我不是官方的技术支持,别搞错了。
1.MOS具体怎么选,不了解,建议直接电话飞思卡尔的技术支 ...

恩,恩,知道了,谢谢aerom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