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1-06):
楼主,你的图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挂了

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醒

网友B:
就是个OTL功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OTL功放电路,

谢谢指点!能否详细阐述一下工作原理呢?第一级三极管又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这电路中主要用哪个芯片

网友D:
VT10——VCC电源开关,整个放大器使能;
VT4,VT5——二级直流耦合共射放大;
VT6,U6——组成恒流源,为VT5的负载,提高VT5的放大倍数;
U7,U8——推挽射随输出。为最后输出提供足够大的电流;
R26,R22——电压串联负反馈环路。整个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Av=R26/R22=5.6倍;
C27  —— 阻挡直流到地,大幅提高直流负反馈系数,稳定电路直流工作点。使放大器可靠工作。
C28  —— 滞后频率补偿电容。防止放大器自激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VT10——VCC电源开关,整个放大器使能;
VT4,VT5——二级直流耦合共射放大;
VT6,U6——组成恒流源,为VT5 ...

谢谢这位网友的分析,还有一个不明白二极管VD4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网友的分析,还有一个不明白二极管VD4的作用是什么?

VD4为推挽射随输出提供基极偏压;减小交越失真。用二极管正向压降既可以提高基极偏压又可减小偏压内阻,并有一点温度补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