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 eclipse 设置,消除找不到定义的错误(新手入门手册)

楼主(2015-11-06):
新手入门的系列文档【原创】
如遇到如下问题,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消除,如有问题,随时回复。

1. 编译成功后看问题是否存在。

2. 如果还存在,添加路径C:\Program Files(x86)\Cypress\EZ-USB FX3 SDK\1.3\ARM GCC\arm-none-eabi\include\,由于uint16_t 存在于
C:\ProgramFiles (x86)\Cypress\EZ-USB FX3 SDK\1.3\ARM GCC\arm-none-eabi\include\stdint.h中,然后按下图配置

网友A:
是怎样添加的?

楼主:
认真看第二张图片哦,先从project点右击的属性里面,然后按照我第二张图片的内容添加

网友B:
借楼问个问题,在USB Control Center中下载img时提示bootloader is not running,让重启,可重启后还是一样。这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认真看第二张图片哦,先从project点右击的属性里面,然后按照我第二张图片的内容添加 ...

谢了,问题解决了,这问题一直困扰我好久

网友C(2016-10-17):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个问题,在USB Control Center中下载img时提示bootloader is not running,让重启,可重启后还是一样 ...

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C:
楼主,请问6楼的问题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C:
不对,是5楼的问题!!谢谢!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是直接在.h文件中直接引用头文件stdint.h了

网友E(2017-01-03):
楼主,我是刚开始学CX3的,什么都不会,想问一下怎么用eclipse来建立工程,自己建立后老是会有Symbol 'CyFalse' could not be resolved这样的错误,不知道怎么觖决,希望楼主帮忙一下~

网友F(2018-04-11):
你好,我按你的图加了后,又出现下面的错误,请问要怎样解决呢?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cs-make: *** [cyfxtx.o] Error 1        USBAudioClass                         C/C++ Problem

网友G(2018-11-13):
顶一下 最近就碰到这个问题了 对于想要入门的我来说 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