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语音芯片

楼主(2015-11-06):
DVDD:接VDD电源给芯片供电。

DGND:接GND电源。

AVDD:模拟正电源,从芯片向外供电。

AGNDAVSS电源对地。

PVDD:功放Vdd电源。

PGND:功放电源对地。

ROSCROSC接震荡电阻至VSS由振荡电阻的阻值决定录放的时间。振荡电阻不可离主芯片太远以免影响音质或有杂志产生

TEST:空接测试用模式。

PLAYE:边沿触发放音此端从低变高时,芯片开始放音。持续至此端到低电平或内存结束,放音结束后自动进入节电状态,单触发模式播放,再按一次停止播放。

PLAYL:电平触发放音,低电平保持模式播放,空接模式输入脚,可接光敏电阻,需上拉电阻。

RECE:单触发播放,再按一次停止播放,在FLASH设定录音方式为:长按超过两秒开始录音保持低电平维持录音,放开按键停止录音。

RECL:按一次清除录音数据。

BEEPEN:BEEP声或循环播放功能选择脚。

VCH:变音功能(外部设置):空脚则正常录音放音,接LEDBZ童声变音播放效果;上电自动清除录音功能:空脚则关闭,接LEDP则开启。

LEDP:播放时保持低电位常亮。

LEDBZ:播放时3Hz闪烁,录音时低电位。

SPICSSPI芯片片选。

SPICKSPI时序信号。

SPISISPI 信号输出。

SPISOSPI信号输入。

OPAI:运算放大器输入脚位,外接电容1uFAVSS

OPAO:运算放大器输出脚位。

BIAS:麦克风偏压输出脚。

MIC:负电压输入内部运算放大器,接电阻至麦克风。

VADCADC参考电压脚,外接电容1uFAVSS

SPKPSPKP123喇叭输出脚位,不动作高电阻。

SPKNSPKN123喇叭输出脚位,不动作高电阻。
我想问一下语音芯片的外围元件都有什么做用整机电路怎样工作的

网友A:
MIC语音输入的,SPEAKER音频输出的,按键是用来选择的音频的,FLASH用来存音频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语音输入的,SPEAKER音频输出的,按键是用来选择的音频的,FLASH用来存音频文件的 ...

图中开关二极管是用来干嘛的。为什么这个二极管可以用1N4001代替,如果采用纽扣电池供电,为什么可以不接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