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植物灯与LED照明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1-06):
最近在研究LED植物补光灯,发现网上卖的植物补光灯明显比照明灯贵;
百度了一下,在知道里有人说植物用的和照明用的光谱有区别的,但是灯的颜色是一样的,光谱波长怎么就不一样了?求专业人士解惑~~~

网友A:
实际上不一样,查了下,是加了荧光粉
比如:白光LED灯,最普遍的是使用蓝色核心,激发黄色荧光粉,由此复合产生视觉上的白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不一样,查了下,是加了荧光粉
比如:白光LED灯,最普遍的是使用蓝色核心,激发黄色荧光粉,由此复合 ...

顺着你提出的荧光粉的这点我也去看了一下,主要作用就像你说的合成白色,还有就是提高发光效率,同时使其灯光颜色看起来更舒服;

但是植物补光灯多为红蓝两色,白色的少,有的会配点白色的,主要是因为植物喜欢440nm(蓝)和660nm(红)波长的光,据我所知现在的发光芯片这两种都有,像之前我去华强北买红外灯时,包装上还写明这包红外灯都是960nm的。。。这比起照明灯,不是应该连荧光粉都省了吗?:shutup: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着你提出的荧光粉的这点我也去看了一下,主要作用就像你说的合成白色,还有就是提高发光效率,同时使其 ...

只是在灯珠的选择上有区别吗?控制LED灯驱动的频率啥的有讲究么?也想了解一下该方面的知识。

网友C:
植物的叶之所以呈绿色,是因为它不需要绿光,照着这个思路去做就行了。人眼进化以太阳光为条件,灯具以逼近太阳光谱为好。

网友D:
植物灯是给植物提供光照能量的,阳光中很多光谱植物是不需要的,光谱需求相对简单些。照明灯是给人用的,要显示各种色彩,光谱就宽很多。常见的植物灯,有红色和蓝色两种,根据不同的植物,按比例搭配。

网友E:
我一直有个疑问:如果一直用光照射着植物,植物会不会累坏了?休息不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有个疑问:如果一直用光照射着植物,植物会不会累坏了?休息不好啊 ...

极昼地区的植物累坏了没有呢??植物在白天一样有呼吸作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极昼地区的植物累坏了没有呢??植物在白天一样有呼吸作用的。

相当多数量的植物具有光周期性,开花结果的时间由光照和黑暗的比例来决定。只有少数植物不受限制,如西红柿,黄瓜, 扁豆,24小时光照,24小时生长, 可以人工照明促进生产

网友G:
不同波长对于植物的作用明显不同的。
根据你要植物保鲜(冰箱内), 还是生长,以及温湿度环境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在灯珠的选择上有区别吗?控制LED灯驱动的频率啥的有讲究么?也想了解一下该方面的知识。 ...

目前我调查到的资料,都是说波长有影响,没有说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植物的叶之所以呈绿色,是因为它不需要绿光,照着这个思路去做就行了。人眼进化以太阳光为条件,灯具以逼近 ...

光波长方面的问题,早就有农业学院做了研究了,百度上有,
现在主要是想知道,我们平时用的LED和植物用的LED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波长方面的问题,早就有农业学院做了研究了,百度上有,
现在主要是想知道,我们平时用的LED和植物用的 ...

即然业界早有研究, 那专业的植物LED应该会主要考虑值物的需要, 但也不尽然, 为了兼顾观赏, 那还得考虑显色指数.
研究照明, 自然要了解光谱, 专业的有光谱仪, 业余研究的话, 起码的工具不难得到, 比如各色滤色片, 照度计, 加权算法,

网友H:
光谱的频率和波长是一回事呢。不过,这个频率与LED的驱动频率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I:
有光照着,就一直能进行光合作用了?感觉有点高大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有光照着,就一直能进行光合作用了?感觉有点高大上。

有强度要求的, 光太弱便不行, 具体的强度可以通过测定碳水化合物的(负)增长与黑暗环境一致来确定. 相信已经有相关数据可供查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有强度要求的, 光太弱便不行, 具体的强度可以通过测定碳水化合物的(负)增长与黑暗环境一致来确定. 相信 ...

你说的很正确,网上有不少通过光照来促进植物生长的例子。一般来说,只要光的成分中含有红橙光和蓝紫光,而且达到一定的强度就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而且8#的哥们举得例子也能说明问题,南极北极照样有植物存在,而且活的好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很正确,网上有不少通过光照来促进植物生长的例子。一般来说,只要光的成分中含有红橙光和蓝紫光,而 ...

上亿年进化的进结, 不同纬度的绝大多数植物对光照周期和温湿度相当敏感, 换个环境便不利生长繁殖, 或是很快死亡.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上亿年进化的进结, 不同纬度的绝大多数植物对光照周期和温湿度相当敏感, 换个环境便不利生长繁殖, 或是很 ...

光照是一部分,还有温度、环境等,都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有些植物只在夜间开花,比如昙花。
适度增加光照,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光照是一部分,还有温度、环境等,都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有些植物只在夜间开花,比如昙花。
适度增加光照 ...

白天开或是晚上开, 不影响受光照条件限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