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ag3110 移植完了,没有反应怎么办?

楼主(2015-11-06):
imx6qsabresd Android4.3 msg3110驱动移植之后,加载成功,下载了个指南针APP,但是没有反应,怎么弄啊?

网友A:
这个是啥意思?没看懂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首先要确保传感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首先要确保传感器没有问题。

我觉的还是移植的过程有问题,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啥意思?没看懂

这不是重点,重点如题好嘛

网友C:
官网的参考不是这个么?......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移植这部分官网是没有相关的文档和资料,我们官网的BSP中默认是支持Sensor - Magnetometer --- Freescale MAG3110的,建议你参考一下源码中的这部分来移植。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首先要确保传感器没有问题。

FSL工程师你好 请问下我想用字符设备驱动LED 但是不知道怎么调用GPIO的函数 IMX6Q的内核驱动定制文档是用设备树的方式 感觉设备树对于初学的我有点困难 想用以前2440的方式用字符设备来驱动LED或者来获取按键值 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例程 请问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FSL工程师你好 请问下我想用字符设备驱动LED 但是不知道怎么调用GPIO的函数 IMX6Q的内核驱动定制文档是用 ...

关于GPIO的使用,你可以参考我们论坛中https://bbs.21ic.com/icview-744298-1-1.html的一些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我看了你的那个帖子只是宏定义的也没讲在程序里面怎么用 要怎么联系起来 写一个简单的输入输出程序出来 我们应该好理解些

网友F:
传感器有没有正常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