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结构体变量定义里面怎么定义常量字符串?

楼主(2015-11-06):
想定义一个结构体,在里面包含字符串常量,怎么实现?

代码如下:
struct{
const char s_head[10]="$GPGGA";
unsigned int pos_1;
unsigned int pos_2;
}GPGGA_ITEM;

编译后提示报错:
error:  #65: expected a ";"

请问问题在哪里?如何定义?

楼主:
求高人解答~~~

楼主:
看来是在定义结构体的时候不能对常量数据进行初始化?

网友A:
struct{
const char s_head[10];
unsigned int pos_1;
unsigned int pos_2;
}GPGGA_ITEM={“$GPGGA”,0,0};

网友B:
结构体其实是不能在定义里赋值,要想赋值得定义完后用GPGGA_ITEM去进行变量说明,那就可以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