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335定时器1的例程

楼主(2015-11-06):
定时器1的中断和别的中断不一样,不会改写。
最主要的是找不到库函数中定时器1的中断向量入口地址。
谁有定时器1的例程,或者帮忙指点一下。
定时器0已经被占用了。

网友A:
Timer0,Timer1,Timer2分别对应于中断向量INT1,INT13,INT14。Timer1应该是0x0000 001A吧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Timer1应该是0x0000 001A,对吗

网友C:
用什么USB下载器在目标板上读或烧录DSP芯片TMS  320LF2407APGEA的程序。读出的程序能否直接烧录到空白芯片正常使用。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啦!
读出来的程序是什么格式?要不要转换一下,才能烧进目标板中呢?
假如读出来的是BIN或HEX ,是否要转换成OUT格式后才能烧写?用什么软件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