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非HID的usb通信问题(usb驱动为系统自带的)

楼主(2015-11-06):
请教个问题,为一声卡(usb接口)编写上位机,声卡采用了windows自带的usbaudio.sys驱动(非HID设备),目前我利用了SetupDiXXX()API已经找到设备及打开,可是我怎么向USB的控制端点0发送及接受数据了?(writefile与readfile错误码为1且不能指定向控制端点0发送数据,deviceiocontrol不清楚收发数据的控制码)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求大神帮忙指点个方向啊!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CH563EVT里的单片机模拟USB声卡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CH563EVT里的单片机模拟USB声卡的例程

没搞过CH563EVT ,可是我现在开发的是windows上的上位机啊,下面的声卡我不用管,只需要发送通信协议到USB控制端点,和通过控制端点读取数据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