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下载**.bmp到emmc

楼主(2015-11-06):
板子是参照mx6q_sabresd,采用3.0.35-4.1.0-130816的BSP包,没有预留SD卡启动,采用的是emmc启动,怎么参照L3.0.35_4.1.0_uboot_logo_keep_patch_2013-11-22中的readme说明吧llogo_800x480_24bpp.bmp下载到emmc中,让uboot在启动时能显示logo。

楼主:
连接方式为板子和主机采用网线直接连接
在uboot下执行ping时都会重新连接一次网络,有时候就ping不同虚拟机的ubuntu
想使用tftp进行下载uboot,每次都是一直提示T T T T T T T T T T ,也不返回错误;但在ubuntu下可以ping通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方式为板子和主机采用网线直接连接
在uboot下执行ping时都会重新连接一次网络,有时候就ping不同虚拟 ...

这里建议你使用一个路由器,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808990-1-1.html来操作。

楼主:
添加了一个路由器就可以连接正常了,不提示TTTTTTTT的错误了,搞不懂为什么会是这样?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下载的uboot和系统镜像没有替换掉原先的呢?
使用命令为:tftpboot ${loadaddr} uboot.bin ,run bootcmd
之后还是进入原先的uboot,烧写uImage也是同样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添加了一个路由器就可以连接正常了,不提示TTTTTTTT的错误了,搞不懂为什么会是这样?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 ...

bootcmd的问题吧,看看是不是配置错误......

网友C:
估计是配置的有问题

楼主: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netmask=255.255.255.0
loadaddr=0x10800000
rd_loadaddr=(0x13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kernel=uImage
nfsroot=/opt/eldk/arm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bootcmd_net=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 tftpboot ${loadaddr} ${kernel}; bootm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ip=none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 mmc dev 3; 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900; bootm
bootcmd=run bootcmd_mmc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thact=FEC0
serverip=192.168.0.150
ethaddr=00:01:02:03:04:05
ipaddr=192.168.0.38
这是我的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netmask=255.255.255.0

你好,你这里uboot中参数设置有问题,你是从nfs启动,你这里bootcmd设置应为run bootcmd_nfs,而不是run bootcmd_m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这里uboot中参数设置有问题,你是从nfs启动,你这里bootcmd设置应为run bootcmd_nfs,而不是run  ...

我nfs启动是可以的,而且能够正常进入系统。
我现在的想法是使用tftp下载内核、文件系统到内存,然后从重启,从emmc启动,
我不知道我的下载方式有问题还是烧写的地址不对,每次下载后都还是原先的内核和文件系统,请指教。
参考i.MX 6Dual/6Quad SABRE-SD Linux User's Guide中7.2.2 eMMC4.4 on SDHC4
命令如下:tftpboot 0x10800000 uImage,mmc write ${loadaddr} 0x800 0x2000,run bootcmd

楼主:
不知道之前是怎么回事,重新在官网下来一个linux的basp包,重新编译uboot,并打上了uboot的**包,没有选择spalsh,选择默LCD,现在情况是花屏能看出在刷新,用的是tools/**下默认的图片,添加#define CONFIG_VIDEO_** #define CONFIG_VIDEO_BMP_**这两个宏,是不是还有其他没添加的,用的800*480的屏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解决还是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