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4固件加密,求助

楼主(2015-11-06):
程序写完之后担心轻易被人读出来,一般采用的方式是读芯片ID做个加密算法写到FLash中,启动时候校验,但是芯片手册没有找到读取ID的方法,只有一个芯片类型的ID。求助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A:
请参考creator: help-> system reference guide, choose the related PSoC family's cy_boot, and search: CyGetUniqueID
void CyGetUniqueID(uint32* uniqueId)
Description: Returns the 64-bit unique id of the device
Parameters: uniqueId: Pointer to a two element 32-bit unsigned integer array.
Return Value: Returns the 64-bit unique id of the device by loading them into the integer array
pointed to by unique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