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路”....

楼主(2015-11-06):
学过《电路》的是否知道“路”在何方? 你真的认识“路”吗?

先给条路看看:

楼主:
继续上路:

楼主:
直观就知道,路有长度和宽度!

各位在《电路》中,看到“路”的长度和宽度否?!

楼主:
显然,《电路》中的“路”没有长度,更别谈宽度了!

早先说过,《电路》是阉割了空间维度的“电磁学”,自然其路也被阉割了(仅存在其连接关系)。

楼主:
下面将恢复其三维空间中的一维(z),引入理想的传输线元件。

具体论述前先给个一般传输线的三维结构图:

这可以演化出同轴电缆微带线带状线等具体的传输线结构。

楼主:
三维结构还嫌太具体,理想传输线必须突出其一维特性,于是有下图:

这是分布参数和集总参数的混合。

楼主:
有了理想传输线的图还不够,类似阻容感,必须还要定义其分布参数的关系。于是就有下图和相关式子:

注意,传输线元件具有三个参数,为 Z0、 β 和 l                           。

楼主:
此外,注意其解的形式——v(ωt-βz)。这里没有具体规定是个什么解,满足边界条件且可微即可。

楼主:
接下来考虑双向解的叠加,并且考虑简谐波的情况:

注意圈中内容。

楼主:
接下来对简谐波作时空分离,仅考虑空间量(令t=0):

楼主:
至此,把理想传输线元件的基本定义和相关关系式展现出来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Z0(特征阻抗)和β(波矢)可以是实数也可以是复数。对于无损理想传输线,这两个参数都是实数。

楼主:
具体应用将另帖讨论。

网友A:
厉害啊,看不懂的路过

网友B:
电场强度对长度的线积分就是电压
U=∫E.dl
路的长度不一样,得到的电压当然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场强度对长度的线积分就是电压
U=∫E.dl
路的长度不一样,得到的电压当然也不一样 ...

横波(TEM),电场与线垂直,线积分为零。

其实,传输线内若不特别规定,则没有电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