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2.4G跳频通信求解惑!

楼主(2015-11-06):
各位大神,小弟刚接触2.4G跳频通信,今天把不加任何算法的通信方式给调出来了!但是老大让加跳频通信!小弟不是很了解几个问题1!
跳频通信有几种啊?
能否提供点文档或者代码?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2.4G跳频用典型应该是蓝牙了, 主动在79个信道上以1600HZ速度跳转。ZB也跳,不过是被动的,信道通畅的情况下不跳,只有被干扰了才跳

网友B:
可以用某种算法实现跳频,也可以用通讯协议约定,由主机控制跳频,再有就是通讯失败则改变频率。

网友C:
握手时,同步一个调频图案,这样任何时刻,都知道对方在哪个信道了
切换频率要看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某种算法实现跳频,也可以用通讯协议约定,由主机控制跳频,再有就是通讯失败则改变频率。 ...

谢谢版主的耐心解答,能否给点文档资料我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跳频用典型应该是蓝牙了, 主动在79个信道上以1600HZ速度跳转。ZB也跳,不过是被动的,信道通畅的情况下 ...

谢谢版主解答!能否给点资料让小弟看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解答!能否给点资料让小弟看看呢?

你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呵呵!我只搞纯硬件的东西,如果你是在天线,AP,阻抗变换,VCO锁定速率等方面的问题,我倒是可略指一二。软件和协议我就是门外汉了,只能提供思路,具做的实施就得靠别人了。蓝牙和ZB的协议应该也逃不过那个802.啥啥那啥的,太多了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呵呵!我只搞纯硬件的东西,如果你是在天线,AP,阻抗变换,VCO锁定速率等方面的 ...

谢谢版主,那我在到其他地方搜些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那我在到其他地方搜些资料!非常感谢

不客气,自已不懂的东西也不方便乱推荐误导他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耐心解答,能否给点文档资料我看看呢?

在网上搜吧,尤其是英文版的。

网友D:
有那家供应2.4G+MCU  的芯片不,请联系13828741563

网友E(2020-05-28):
简单跳频的话,可以设置一个数组存放频点,发射和接收端都是根据这个数组来切换频点。比如有6个频点,发射端每次设置好了频点就发送数据,接收端只有正常收到数据后才切换频点,没收到数据的话就不切换频点,等到发射端切换到和接收端对应的频点,那么就又对应上了。这个跳频适用于包外跳频,应该准确的说就是一个切换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