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 实现连续数据传输

楼主(2015-11-06):
1、将传感器实时采集的数据进行传输,主要以声音信号(声音流)为主,对音质要求不高.可以存在最大延迟时间1S,通讯时长一般不超过180S
2、实现一对二发射数据,
假想方案:
1、我原来打算运用动态广播的方式对,进行动态传输,通过读取相应的数据位进行接收;
2、介于可以存在1S延迟,想实现采集1S的数据打包成音频文件,每秒传输一次;

希望能有人提出解决的方案,在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1s需要传输多大的数据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1s需要传输多大的数据量?

一秒钟需要取两万次左右,频率20KHz左右

楼主:
能实现吗?

网友A:
连接状态1对1能发30kbyte 每秒  1对2不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状态1对1能发30kbyte 每秒  1对2不好实现

应该怎么实现啊?有没有什么参考的例程,或者官方的例子,或者实现功能的整体框架和思路?

网友A:
如果是1对1 可以参考该例程,主机跟从机程序都有。如果想用广播的方式,直接让从机一直广播数据,主机去scan查询。
1对1 程序连接:https://github.com/cypresssemico ... ays/Day020_BLE_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对1 可以参考该例程,主机跟从机程序都有。如果想用广播的方式,直接让从机一直广播数据,主机去sca ...

谢谢 ,一对一就够了,我研究一下程序

网友B:
必须要做语音编码,不然不能实现,但是对CPU要求高,这种方案并不常见,但是有,

广播只能输出固定数据,传动态变化的数据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