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MOS管控制LED亮度问题,求解(有打赏)

楼主(2015-11-06):
结贴前,凡是认真回答的朋友,必有打赏(酌情)。钱虽不多,但表谢意。

电路说明:
U1是一个触摸控制芯片,实现效果是无极调光。元件型号就是图中标注的。电源电压5.1V。
现象及问题:
R2如果用的大一点(比如5Ω),电流在300mA左右触摸正常,当如果将R2变小(比如2Ω),电流在到600mA左右,触摸失效,现象是LED在亮一下后立即熄灭。
尝试方法:
取下MOS管,U1的3管脚输出电压变化正常。
接上MOS管,取下负载,MOS管D级电压变化也正常。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个问题想顺带问一下,我是5.1V的手机充电器供电,点亮灯之后电路电压会降到4.66V,请问这正常吗?需不需要处理?如果我想处理该怎么做?
第一次发帖还希望大家多帮忙,先谢谢。

网友A:
难道供电不足?
你的手机充电器额定输出电流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供电不足?
你的手机充电器额定输出电流是多大的?

2A的呢,会是这问题吗?
而且我把灯直连电源的时候没问题。

网友B:
U1和Q1的G极串20R左右的电阻限流,G极和GND之间加个10K左右的电阻,防止干扰。

网友C:
楼主,我觉得MOS管原理是压控流,那是不是可以试下去掉U1直接接个滑动变阻器,其他元件参数不改R2还是2Ω,手动调一下,如果没问题,那MOS管这块就没问题,就去U1找原因

网友D:
电压减小可以尝试在VDD并电解电容,另外PWM最好串个几十欧姆的电阻限流。为什么要改变电阻R2呢?PWM来调节NMOS的导通,可以用示波器看看PWM的波形找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和Q1的G极串20R左右的电阻限流,G极和GND之间加个10K左右的电阻,防止干扰。 ...

G极到S级我有加电阻,只是没画到图中。不过你说的限流电阻到是给了我一些启示,20R我试了不行,我再试试其他的值,可是不太清楚为什么要加限流电阻,还有这个限流电阻要怎么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觉得MOS管原理是压控流,那是不是可以试下去掉U1直接接个滑动变阻器,其他元件参数不改R2还是2Ω, ...

我没用滑动变阻器来试,但我有把G级直接连到电源,是没问题的,证明MOS管问题不大,可是PWM的U1**作不了,只是测试没问题。

网友E:
G和PWM之间接一个电阻,电阻上并一个1N4148试下,二极管N极连到PW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减小可以尝试在VDD并电解电容,另外PWM最好串个几十欧姆的电阻限流。为什么要改变电阻R2呢?PWM来调节N ...

你说的在VDD并电解电容是什么意思?C1不算吗?这个限流电阻经上面的朋友说我已经查了资料,貌似的确需要这个东东。改变R2电阻是为了控制LED的最大亮度。我手头没有示波器,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G和PWM之间接一个电阻,电阻上并一个1N4148试下,二极管N极连到PWM

这个1N4148的作用是?

网友E:
1N4148是快速开关二极管,可以把G极的积累电荷快速泻掉

网友B:
会不会是IC的PWM驱动不够强呢?尝试在MOS前再加一级驱动试试。

网友F:
LZ 也尝试了好几种办法了,为什么就不去试试6楼的办法呢?
  你这是因为场管导通时的大负载导致,通常充电器里面的输出电容仅几十uF,供300mA木有出问题,供600mA时Vcc突降比较多,芯片异常了。
    要么按7楼的办法,在 靠近(这个比较关键,两根引线都要尽量的短)芯片的Pin5到地间处并个足够大的电解(比如470uF甚至2200uF)在Vcc到地之间;要么Vcc到IC的Pin5间串粒二极管,再在Pin5上并个几十uF的电容到地,两种办法应该都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N4148是快速开关二极管,可以把G极的积累电荷快速泻掉

这个我明白了,但觉得跟我的问题关系不大。有条件我会加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IC的PWM驱动不够强呢?尝试在MOS前再加一级驱动试试。

我有详细咨询过IC厂商,他们说IC没问题,而且用MOS管的话,是可以直接驱动的,有案例。我也是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也尝试了好几种办法了,为什么就不去试试6楼的办法呢?
  你这是因为场管导通时的大负载导致,通常充电 ...

如果在5管脚加大电容,是不是我图中的C1就可以不用了呀?

Just try!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也尝试了好几种办法了,为什么就不去试试6楼的办法呢?
  你这是因为场管导通时的大负载导致,通常充电 ...

按照你说的,把C1换成了470uF,问题解决了。非常的感谢,不过还想咨询个事,你说的470uF-2200uF,是越大越好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把C1换成了470uF,问题解决了。非常的感谢,不过还想咨询个事,你说的470uF-2200uF,是越大 ...

  有兴趣继续研讨下去的话,LZ可以拆开充电器,看它的输出电容是多大,比如470uF,那么你可以加一粒470uF或者1000uF试试,换R2的阻值试试(分别并联10欧、并联4.7欧、并联33欧)看两种情况有多少区别。
  现在并470uF可以用了,也许刚好在芯片的容限附近,你换成220uF或者330uF试试有没有问题,如果220uF也木有问题,470uF就有比较保险余量的参数,否则330uF也会出问题,你后面就应该改成680uF或者1000uF可靠一些。
  不过从体积、成本来看,按6楼的办法,Pin5 串粒1N4148,再并粒10uF的贴片小电容可能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毕竟470uF的电容体积还是比较大的。
  当然如果LZ只是玩玩,现在可以继续往下去了,东西能正常的跑就是成功了,愿意的话,把上面的变化试试,再自己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这个一定要辛苦一下子),与网友多讨论一下,会提高更快。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把C1换成了470uF,问题解决了。非常的感谢,不过还想咨询个事,你说的470uF-2200uF,是越大 ...

不是越大越好的,成本也是个考虑!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也是电源波动的问题,触摸芯片对电源质量要求比较高,比较大的波动会造成触摸失效。建议在触摸芯片VDD管脚处保留104,再在输出5.1V后端增加一个大电容,比如470UF/16v^

网友H:
分享下经验: 触摸IC对电源波动是比较敏感的。你负载加大了,在负载接通的时候自然就会导致电源波动加大,从而导致触摸IC的失效。你把C1换成了470uF,电源波动会明显较小,因此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是越大越好的,成本也是个考虑!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也是电源波动的问题,触摸芯片对电源质量要求比较 ...

没注意已经有人分享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越大越好的,成本也是个考虑!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也是电源波动的问题,触摸芯片对电源质量要求比较 ...

我已经这么做了,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注意已经有人分享经验了。

仍然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兴趣继续研讨下去的话,LZ可以拆开充电器,看它的输出电容是多大,比如470uF,那么你可以加一粒470uF ...

还是很有研究必要的,现在任务比较紧,有空一定研究一下这个。打赏以到账,虽然不多,略表心意吧。非常感谢。:)

网友E(2015-12-09):
从你解决的方法看,你这个是电源的驱动问题,C1加大提高了电源的供电能力,C1加大后起到存储电能的作用,如果你前面没有使用电解电容,从你的设计上看,电源设计是有问题的,建议你并二个470UF的电容,这样的话可以保证电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