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3.3v单片机通过光耦三极管控制继电器

楼主:
问题:
1.图一,图二那个更好一些,参数选择有没有问题?

2.三级管控制继电器正还是地更好?
3.有很多关于b极电流的计算,三个图中b极电流怎么计算的?多谢!

楼主(2015-11-06):
这是图1

楼主:
这是图2

网友A:
用pnp管用图一
用npn管用图二
电路参数问题不大

楼主:
还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图二不能用PNP吗?有人说负载接集电极,为什么?
2.饱和状态基极电流计算:图1,Ib=(12V-0.7V)/1K;
图二:Ib=(12V-0.7V)/1K;
图三:Ib=(12V-0.7V)/5.5K;是这么计算的吗?

网友B:
图3怎么看不到?只是看到图1和图2

网友C:
图2的PNP这样用不妥,

网友D:
图3感觉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np管用图一
用npn管用图二
电路参数问题不大

还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图二不能用PNP吗?有人说负载接集电极,为什么?
2.饱和状态基极电流计算:图1,Ib=(12V-0.7V)/1K;
图二:Ib=(12V-0.7V)/1K;
图三:Ib=(12V-0.7V)/5.5K;是这么计算的吗?

网友E:
集电极输出的2个图都好,图1的电阻在调整一下,把3.9k接三极管的BE之间好点,R24也可以大点。
射极输出的图2也能用,把3.9k接在三极管的BE之间。1k电阻都可以省掉直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