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使用NuMicro ISP Programming 工具时,出现错误信息?

楼主(2015-11-06):
使用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连接时,为什么会出现”Invalid Chip ID”的错误信息?Part No.显示为Unknown?

楼主:
在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的安装目录下,”config.ini”记录NuMicro®全系列的PDID (Part Device Identification Number)。当连接之后,ISP Programming Tool会将目标芯片的PDID与config.ini做比较。如果config.ini丢失或者目标芯片的PDID不在config.ini的列表中,ISP Programming Tool就会出现”Invalid Chip ID”的错误信息,或是Part No显示Unknown。
用户可以在官网下载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的最新版本。

网友A:
是不是通信没有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通信没有成功呢?

如果config.ini丢失或者目标芯片的PDID不在config.ini的列表中,ISP Programming Tool就会出现”Invalid Chip ID”的错误信息,或是Part No显示Unknown。
可以重新安装就行了。

网友B:
是不是没有连接成功,看看线连紧了吗

楼主:
这种情况就是由于配置文件丢失或者安装错误,所以重新安装就行了。

网友C:
在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的安装目录下,”config.ini”记录NuMicro®全系列的PDID (Part Device Identification Number)。当连接之后,ISP Programming Tool会将目标芯片的PDID与config.ini做比较。如果config.ini丢失或者目标芯片的PDID不在config.ini的列表中,ISP Programming Tool就会出现”Invalid Chip ID”的错误信息,或是Part No显示Unknown。
原来这样啊,我说怎么我记得安装了,还出这个问题。

网友D:
看来只能重新安装软件了

网友E:
config.ini”记录NuMicro®全系列的PDID (Part Device Identification Number)。当连接之后,ISP Programming Tool会将目标芯片的PDID与config.ini做比较

网友F:
这个我遇到过,好像是win7或者win8的驱动问题

楼主:
如果config.ini丢失或者目标芯片的PDID不在config.ini的列表中,ISP Programming Tool就会出现”Invalid Chip ID”的错误信息,或是Part No显示Unknown

网友:
如果config.ini丢失或者目标芯片的PDID不在config.ini的列表中,ISP Programming Tool就会出现”Invalid Chip ID”的错误信息,或是Part No显示Unknown。
可以重新安装就行了。

楼主:
遇到这种问题就是先卸载老软件,然后清理一下系统,保证卸载干净,之后重新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