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ortex M0 systick_config

楼主(2015-11-06):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SYSTICK_MAXCOUNT)  return (1);

  SysTick->LOAD  =  (ticks & SYSTICK_MAXCOUNT) - 1;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CTRL = (1 << SYSTICK_CLKSOURCE) | (1<<SYSTICK_ENABLE) | (1<<SYSTICK_TICKINT);
  return (0);
}
这是这个函数的定义,在core_cm3.h里面,是有返回值的,如果你设置的SystemFrequency / 1000不符合该函数要求就会返回1,这样这个while循环是跳不出的,一直在循环,只有你设置的值符合要求,程序才能跳出循环继续执行,这句话一般在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这句之后,上面这句已经配置好Systick的定时时间为1ms,紧接着 while(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 / 1000)); 是判断你配置的定时频率是否可以实现,如果可以就继续往下执行,如果不可以就一直停在这里。

楼主: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设置系统嘀嗒时钟并使能中断
          在STM32中与CM3内核描述不太一样,这个时钟源有两个选择:AHB/8和AHB,在该函数中是选择了HCLK(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所以定时时间=ticks / HCLK,当要定时10ms,而HCLK为24MHz时,ticks = 10000 * 24 = 240000。
          如果需要选择HCLK/8,可以直接修改这个函数,或在这个函数后跟随misc中的SysTick_CLKSourceConfig(uint32_t SysTick_CLKSource)来设置。

网友:
根据这个函数的特点,应该是个通用 的,只是调用不同的core头文件吧。

网友A:
这个systick是必须要用的吗,只有用操作系统的时候才用吧

网友B:
这个也是用定时器中断产生的吧

网友C:
ticks一般可以有哪些参数可选,这个根据字面意思就是滴答时钟的配置,但是这个参数要讲出来才懂锕

网友:
如果错误就直接返回1 了。正常执行后才返回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