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进入省电模式之前,如何配置IO管脚,避免造成漏电?

楼主(2015-11-06):
进入省电模式之前,如何配置IO管脚,避免造成漏电?

楼主:
在进入省电模式之前,用户需要根据外设的具体应用配置IO管脚。如IO管脚设定功能为PWM输出,则需要根据外设省电模式时的状态,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此时不能通过GPIO输出设置,如果需要使用GPIO输出方式,则需要重新配置成GPIO模式)。如果是未使用的IO管脚,则可以设置为准双向模式,避免管脚悬空。

网友A:
最重要的是要避免gpio处于悬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是要避免gpio处于悬空状态

是的。如果是未使用的IO管脚,则可以设置为准双向模式,避免管脚悬空

网友B:
设置成双模式吧,三态

楼主:
实际上设置为输出拉低到地也是可以的,或者拉高到高电平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未使用的IO管脚,则可以设置为准双向模式,避免管脚悬空。
准双向模式是什么情况?即可设置用于输入或者输出。作为输入模式时,该接口信号其实就是设置成三态模式。https://bbs.21ic.com/icview-220223-1-1.html

网友D:
准双向模式下,是不是可以像80C51的IO一样操作了,就不需要每次都去配置方向寄存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双向模式下,是不是可以像80C51的IO一样操作了,就不需要每次都去配置方向寄存器了。 ...

查看了资料,说51的IO就是准双向模式,不用配置什么方向寄存器。

网友E:
未使用的IO管脚,则可以设置为准双向模式,避免管脚悬空,那么是不是接地效果更好呢。

楼主:
悬空时候如果读取那个端口输入寄存器的值会变,比如手去摸一下就可能改变。

楼主:
其实按照这种方式,当个触摸按键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如果悬空可以当触摸器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D:
如IO管脚设定功能为PWM输出,则需要根据外设省电模式时的状态,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此时不能通过GPIO输出设置,如果需要使用GPIO输出方式,则需要重新配置成GPIO模式)

楼主:
配置的时候每一个管脚都要给一个状态,这个状态要是确定的,是0就是0,是1 就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