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 转换时所需要的操作电压?

楼主(2015-11-06):
ADC 转换时所需要的操作电压?

楼主:
电源可分为三个部分:
1, 由 AVDD 和 AVSS 提供的模拟电源,为模拟部分工作提供电压。
2, 由 VDD 和 VSS 提供的数字电源,提供一个固定的 1.8V 的数字电源,用于数字操作和I/O 引脚的内部稳压电源。(除 NUC100/120 AN, NUC100/120 BN and NUC130/140 CN and M051 AN 系列为2.5V)
3, VBUS 提供给 USB 的电源,用于 USB 模块传输操作。(仅用于NuMicro USB Series)
ADC转换的工作电压范围为0 ~ VREF,模拟电源应该与数字电源等电位,否则会有leakage现象。
下图为NUC122系列电源架构图范例。

产品:M051 系列 , M0518 系列 , Mini51 系列 , Nano100 / 102 系列 , Nano110 / 112 LCD 系列 , Nano120 USB 系列 , Nano130 USB+LCD 系列 , NUC029 系列 , NUC100 / 200 系列 , NUC120 / 122 / 123 / 220 USB 系列 ,NUC130 / 230 CAN 系列 , NUC131 CAN 系列 , NUC140 / 240 USB+CAN 系列 , M451 Base 系列 , M451M 系列 , M452 USB 系列 , M453 CAN 系列 , NUC442 / 472 系列 , NUC505 系列
应用:
功能:ADC

网友:
Analog input voltage range: 0 ~ AVDD.
因此可以确定Vref就是AVDD吧?
因为这句:ADC转换的工作电压范围为0 ~ VRE

网友A:
这个介绍的是adc的电源是从何而来的吗

网友B:
DC转换的工作电压范围为0 ~ VREF,模拟电源应该与数字电源等电位,否则会有leakage现象。

网友C:
由 AVDD 和 AVSS 提供的模拟电源,为模拟部分工作提供电压

楼主:
ADC转换的工作电压范围为0 ~ VREF,默认的就是0到AVDD的电压,那个AVDD和DVDD之间怎么处理呢?是不是需要用电阻或者电感隔离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可分为三个部分:1, 由 AVDD 和 AVSS 提供的模拟电源,为模拟部分工作提供电压。2, 由 VDD 和 VSS 提供 ...

参考电压和模拟电压并且参考电压小于等于模拟电压

楼主:
不是参考电压小于模拟电压,是参考电压就是模拟电压,输入电压要小于他们。

网友B:
VBUS 提供给 USB 的电源,用于 USB 模块传输操作。(仅用于NuMicro USB Series)
这个是不是需要专门的USB供电芯片供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源可分为三个部分:1, 由 AVDD 和 AVSS 提供的模拟电源,为模拟部分工作提供电压。2, 由 VDD 和 VSS 提供 ...

由 AVDD 和 AVSS 提供的模拟电源,为模拟部分工作提供电压。还有一个参考电压

网友C:
由 VDD 和 VSS 提供的数字电源,提供一个固定的 1.8V 的数字电源,用于数字操作和I/O 引脚的内部稳压电源

网友:
ADC转换的工作电压范围为0 ~ VREF,模拟电源应该与数字电源等电位,否则会有leakage现象ADC转换的工作电压范围为0 ~ VREF,模拟电源应该与数字电源等电位,否则会有leakage现象

楼主:
参考电压默认的就是芯片模拟系统的地和供电电压,输入必须在这个范围,才可以测量。